LORA以及LORA WAN/ASR650X、ASR6505、ASR6500S低功耗远距离传输芯片

楼主(2020-08-14):
LoRa(LongRange)是一种基于CSS的扩频调制技术,能够显著提升通信距离,适用于低频次、小数据量、长距离的LPWAN低功耗广域网,具有如下优点:
1.在传输过程中,信息可能被噪音淹没,接收方只需要听取重点(知道正交的扩频序列)就可以恢复型号
2.抗干扰、抗噪音和抗阻塞能力强
3.扩频因子不同时可以使用相同的信道(不同的扩频序列之间是正交的,因此频率可以复用)
4.宽带扩频技术,抗多径、抗衰落能力强
LORA的射频参数
发射功率和晶振频偏会影响芯片收发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LoRa WAN是一个MAC层的规范协议,由LoRa Alliance基于LoRa制定,目的是为了使用LoRa调制技术组成一个高容量、长距离、低功耗的星型网络。为满足低成本并依靠电池供电的Sensor应用场景,LoRaWAN协议特别的做了一些优化,同时在网络延迟与电池寿命间做了平衡。
LoRaWAN针对全球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划分了不同的通信频段,中国为470MHz~510MHz,欧洲为863MHz~870MHz,美国为902MHz~928MHz,各频段规定了不同的信道划分、数据率等LoRaWAN参数。
LoRaWAN协议版本目前有四个,主要有1.0.1/1.0.2/1.0.3/1.1四个版本。
LoRa  WAN的节点类型
class A (节点在发送上行消息后开启RX1接收,若RX1无接收则自动开启RX2接收)
class B(周期接收,节点每个周期开启一次接收,不会一直工作,选择性接收。一般选择电池供电可选class B)
class C (无特定指令时,class C都在接收除了在发射状态时,电池供电不受限的情况下可选择class C)
LoRa WAN 入网
LoRaWAN 节 点 加 入 网 络 可 以 通 过 OTAA(Over The Air Activation) 或ABP(Activation By Personalization)两种方式。
!节点入网信道(CH)及数据率(DR)配置与网关一致,此外MCU晶振精度会影响接收窗口对齐
ASR LoRa芯片选型
ASR650x
ASR6501 封装为QFN48,ASR6502封装为QFN60,两者之间只是封装不同
· ASR650x 内置了cy4100plus Cortex-M0+ MCU及sx1262 LoRa射频芯片。
· MCU主频48MHz,128KB Flash编程空间,16KB SRAM。
· LoRa支持150MHz ~ 960MHz通信频率。
硬件设计注意:MCU通过SPI接口控制SX1262芯片,且MCU和SX1262的SPI管脚引出到ASR650x外部, 需在外部电路连结。
基本射频性能
· 频偏:32M晶振精度在20ppm以内,10ppm最好了
· 发射频率:接近21dBm最好
· 接收灵敏度:达到接近 -137dBm为最佳,调节射频匹配网络改善
!这三项性最好能在贴片完成即进行测试调试。此外,32.768K晶振的精度应在20ppm以内,主要是影响LoRaWAN接收窗口对齐。
ASR6505
· ASR6505与ASR650x的主要差异在于MCU不同,ASR6505的外设资源比较丰富。
· ASR6505与ASR650x的LoRa射频芯片是一样的,因此LoRa协议栈框架是一样的,ASR6505的SDK可以看作是ASR650x的简化。
· 因为 Flash空间限制不带 OS,不支持 LoRaWAN ClassB,支持LoRaWAN ClassA和LoRaWAN ClassC
· 只支持一个节点通信,不同时支持多个节点通信
ASR6500S
ASR6500S是【LoRa射频芯片】+【晶振】+【射频开关】+【射频电路】的SiP ,内部无MCU。
ASR6500S MCU选型注意
· ASR6500SLT和ASR6500SHT的晶振为TCXO,软件注意初始化需配置DIO3为TCXO控制引脚,
· 并进行校准。
· ASR6500S内部包含了射频开关,软件需要配置DIO2为射频开关的控制引脚,并且收发时应该拉高SW_CTRL引脚给射频开关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