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我这个mos控制电机的电路电流大了之后会自己切换

楼主(2020-08-14):
做了一个电机控制板,两路输出,同时按住两颗按钮5s可以切换,但是现在遇到个问题,我接上电机之后没有按按钮却切换了输出,如果把电机接别的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电机串联个电流表也是正常的,也就是说输出的电流大了之后就会自己切换输出对象或者程序出问题。。原理图如图一,PCB如图二    控制电机.zip (2.83 KB, 下载次数: 9)   附件是源码

图二

图二

图一

图一

网友A:
这样电流一看就不规范设计,也不怕场效应管损坏?三极管直流通路都没有?居然能仿真通过真是奇才?

网友A:
从电路看,如果场效应管能低压驱动,何须再加三极管?有不少电流驱动型加三极管岂不是画蛇添足?直接电压型驱动即可。

网友B:
按键IO口设置为上拉输入模式还是浮空输入模式?

网友C:
这U1和U2是干什么的?我看半天没看明白

网友A:
还有2个集电极接地何意

网友D:
你查一下,MOS导通G极需要多少电压?你给的电压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电流一看就不规范设计,也不怕场效应管损坏?三极管直流通路都没有?居然能仿真通过真是奇才?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是个小白,那么该怎么改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看,如果场效应管能低压驱动,何须再加三极管?有不少电流驱动型加三极管岂不是画蛇添足?直接电压型 ...

请问什么是电流驱动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IO口设置为上拉输入模式还是浮空输入模式?

双向I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U1和U2是干什么的?我看半天没看明白

看网上的帖子加的图腾柱电路

楼主:
我听有人建议说我的输出需要并联100uf的电容储能滤波,这个需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查一下,MOS导通G极需要多少电压?你给的电压够不够?

最大需要1V,我这里测得1.9

楼主:
我算了一下驱动电流最大可能需要50mA,直接用推挽输出的话,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用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算了一下驱动电流最大可能需要50mA,直接用推挽输出的话,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用呢

MOS管是电压驱动型,SI2300驱动电流只是MOS管的G极输入电容几百pF的充放电电流。图腾柱只有在高频高压大功率驱动MOS管时才有意义。常用于电源逆变器。

网友A:
看来确实不了解元件知识,可查阅一下三极管与场效应管的相关知识,三极管驱动需有基极电流,而场效应管驱动只需要加栅极电压。低压驱动的场效应管直接用IO口驱动即可,只要在栅极加个结电容泄放电阻即可,否则有可能因静电聚集高压而损坏场效应管这是与晶体三极管不同之处。

网友A:
看来各论坛都有不懂电子电路的在自己设计仿真并且做出板子,问题真是千奇百怪的,都算是奇才,有画蛇添足的,有张冠李戴的,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电路。 不管怎样,假如不熟悉电子电路,至少该去咨询熟悉的人,或是学些基础的知识,查找和参考一些成功的电路,才敢说自己去设计电路打板,否则的话,哪来的那份自信,电路能正常按设计意图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管是电压驱动型,SI2300驱动电流只是MOS管的G极输入电容几百pF的充放电电流。图腾柱只有在高频高压大 ...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确实不了解元件知识,可查阅一下三极管与场效应管的相关知识,三极管驱动需有基极电流,而场效应管驱动 ...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管是电压驱动型,SI2300驱动电流只是MOS管的G极输入电容几百pF的充放电电流。图腾柱只有在高频高压大 ...

前辈,我现在按照您的建议改完了,有一小问题还请前辈解惑,就是我现在的电机在启动的时候不能直接启动,需要人工帮它转一下,要不然我的控制板就处于单片机程序出问题的状态,帮电机启动之后,就一切正常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各论坛都有不懂电子电路的在自己设计仿真并且做出板子,问题真是千奇百怪的,都算是奇才,有画蛇添足的 ...

我这也是自己瞎研究,刚上大学发现课本上学的发现远远不够,自己探索总会出问题,做之前也参考了各个网站的成功电路,但是这次出问题发现了,他们的电路也不是完全照搬就行的,看来还学要多学习请教,主要是也不认识像您一样的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管是电压驱动型,SI2300驱动电流只是MOS管的G极输入电容几百pF的充放电电流。图腾柱只有在高频高压大 ...

前辈我发现我把100K的电阻调到100R他就能正常启动了,或者把电阻都换成1K,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为什么栅极电压低了反倒能正常启动了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辈我发现我把100K的电阻调到100R他就能正常启动了,或者把电阻都换成1K,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为什么 ...

电机电源与单片机电源最好各自独立供电,共地连接。否则直流电机启动瞬间近似短路,会把电源电压拉低,导致单片机工作异常。根据SI2300产品手册主要参数,此电路CPU电源电压5V为宜。电机电源电压12V为宜。
V DS =20V,R DS(ON) =40m @V GS =4.5V,I D =5.0A
V DS =20V,R DS(ON) =60m @V GS =2.5V,I D =4.0A
V DS =20V,,R DS(ON) =75m @V GS =1.8V,I D =1.0A
上述电路图中只要把单片机端口模式设置为推挽输出,100R电阻可有可无,可大可小,但不宜大于1K,100K电阻不宜改小,其主要作用是防止误触发。阻值太小会造成驱动电压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电源与单片机电源最好各自独立供电,共地连接。否则直流电机启动瞬间近似短路,会把电源电压拉低,导 ...

前辈我这个电路板想用一块锂电池供电电压范围为3.3~5V,暂时做不到双电源
那么有什么解决办法嘛,在电机前端串联一个电感是不是能够防止上电瞬间拉低电位和电流过大的问题呢,还有我现在设置的就是推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电源与单片机电源最好各自独立供电,共地连接。否则直流电机启动瞬间近似短路,会把电源电压拉低,导 ...

或者电源输入端接一个大电容?

楼主:
引用 楼主:
或者电源输入端接一个大电容?

就是类似如图这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辈我这个电路板想用一块锂电池供电电压范围为3.3~5V,暂时做不到双电源
那么有什么解决办法嘛,在电机 ...

可以在电机电源端接一个足够大的电容和不小于10mH的电感再接到总电源试试。不过主要问题可能是总电源输出能力有限。一般来讲电机正常工作电源负载能力要达到电机额定功率10倍,才能保证瞬态特性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在电机电源端接一个足够大的电容和不小于10mH的电感再接到总电源试试。不过主要问题可能是总电源输出 ...

好的了解了,暂时没有其他问题,明天测试一下,感谢前辈这几天的指点迷津

网友F:
首先根据大家的意见对设计进行更正。 其次,检查电动机,MOSFET和其他组件的规格,以确保电流不超过额定值。 第三,问题也可能是由于干扰造成的,因此请增加一些措施以减少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根据大家的意见对设计进行更正。 其次,检查电动机,MOSFET和其他组件的规格,以确保电流不超过额定值 ...

前辈,减少噪音的措施有哪些呢

网友G: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我是用三极管驱动MOS管再驱动电机,但是发现没法正常驱动,需要加两个升压,分别控制,后续又发现电机震动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