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学习的问题,如何继续通过实践不断的进步?

楼主(2020-08-14):
       51单片机学了也有半年了,各个模块也都了解,参考视频的教程也都可以理解。现在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学了,是去网上找一找关于51单片机的实例去自己做一做,还是说在把51的内容加上数电和模电在好好的学一学啊。其实我自己希望是通过实践然后不断练习进步,但是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方法,请求各位给我提出一些意见。

网友A:
都学会了可以赚钱了

网友B:
可以自己试着设计简单的功能,自己画原理图、焊接实物,然后写程序,调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一一解决就跨进一大步了。只有自己实践才会发现自己哪些地方薄弱,才好针对性的加强学习。

网友C:
要想更深入就要再想其他单片机,主要是外设的一些设置与使用技巧,另外定时,中断一定要玩透

网友D:
学是为了做,所以做了就知道了,做成功了,也就功德圆满了。
现在就开做吧。

网友E:
我看郭天祥的视频看了三天,还没有看完. 但是后面直接自己焊板子,从点亮第一个颗灯开始,到现在自己写项目,虽然是小项目,但是勉强算能把东西写出来. 想学习单片机,必须得实践, 你不时间理论知识再丰富也没有用,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自己弄面包板来焊硬件, 然后再结合软件调试, 如果条件不允许,那么自己τ 宝买个51的开发板来调试.  在你写程序的前期,最好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程序模块化,既方便自己查错修改, 也方便他人给你查错修改. 然后就是非必要的时候不要用延时,宁愿多花一点时间把定时器弄懂了之后再来写,我现在写项目,除非十分必要,我都不会用DELAY延时函数,都是用中断定时. 可以简答的归纳为: 实践, 模块化.

网友F:
觉得51没问题了,就去看看430系列,你会发现自己51啥都没弄明白

网友G:
看你想学的方向,如果研究硬件,可以看看数电模电PCB,软件方向多了解中断,现场保护,汇编

网友H:
可以自己尝试开发一些简单的单片机作品,在根据自己的掌握情况,逐步增添新的功能,这样不断的做,理解自然而然的就增加了

网友I:
其实51基础已经了解以后可以尝试学习32了,功能更多也可以让你更熟悉单片机

网友J:
51只是一款入门单片机,学透之后还是要学一些主流的单片机的

网友K:
51现在已经过时了,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了解一下stm32。

网友L:
做更多的设计并动手实践。

网友M:
可以找一些项目自己独立动手去做,从易到难,自己去设计电路,亲自焊接,之后你会发现单独的学习模块和做出项目还是有区别的,在这期间遇到的问题想办法去解决

网友N:
你自己都说通过实践不断进步咯,你自己打PCB板做呗,不要过多使用模块,模块的,要自己去做电路什么的。

网友O:
学汇编开始,虽然难一些,对单片机的理解会更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