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用的单片机]Stduino学习(二十七)3A降压MP1584en模块

楼主(2020-08-14):
说明:
DC-DC转换器指可以将一个直流电压转换成另一个直流电压的转换器。依据转换前后可以分为三类:升压型DC/DC转换器、降压型DC/DC转换器以及升降压型DC/DC转换器。
MP1584EN是一降压模块,该降压模块基于MP1584EN芯片,能够驱动3 A负载,并将4.5 V至28 V之间的输入电压转换为0.8 V至20 V之间的较低电压。其原理在于其内部的BUCK电路。
以下是这一款降压模块的参数:
其输入与输出关系为:
其中R2为可调电位器,R1为固定值(必须要小于40KΩ,一般设置为40.2KΩ),因此可以通过可调电位器来控制降压倍率。(逆时针输出电压减小,顺时针输出电压增大,在接进电路前,最好利用万用表测试输出电压是否为所需要的值)。一般输入输出电压电压差不要太大,效率比较低以及发热会比较严重。

实验目的:
在本例中,我们将学习如何利用降压模块由12V输出5V。

器材:
Stduino UNO/Nano;杜邦线;3A降压MP1584en模块。

电路连接:
将12V直流电源接于上图右侧,即可在左侧输出低电压。通过可调电位器来调整电阻,从而保证输出电压为5V。

Stduino IDE是一款面向32位处理器快速入门学习的集成开发平台,目前已经支持Arduino_Core_STM32框架,集聚快捷、高效、免费、开源、易得于一身,软件还集成了GDB调试功能。IDE当前支持的功能有:

    GDB调试
    封装库下载安装
    代码自动补全提示
    中英文模式
    UTF-8\GBK编码格式
    代码快速格式化
    SWD\串口程序下载&调试(已验证)
    DFU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USB HID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maple DFU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maple DFU2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MassStorage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更多功能细节请点击图片上水印显示的网址进行了解

已经支持的芯片&板型列表:

    Stduino UNO&Nano
    Nucleo 144 boards
    Nucleo 64 boards
    Nucleo 32 boards
    Discovery boards
    Eval boards
    STM32MP1 series coprocessor boards
    Generic STM32F0 boards
    Generic STM32F1 boards
    Generic STM32F3 boards
    Generic STM32F4 boards
    Generic STM32H7 boards
    Generic STM32L0 boards
    3D printer boards
    LoRa boards
    Electronic Speed Controller boards
    Generic flight controllers
    Garatronics boards
    Midatronics boards

更多功能集成正在进行中~

网友A(2021-04-15):
有MP1584的封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