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art的收发引脚疑问

楼主(2020-08-14):
用的正点原子STM32f103战舰V3
突然发现,USART的收发引脚PB9-10竟然也能成功,它分明没有这个功能的,应该是PA9-10才对
现在这俩都行是啥意思啊哈哈哈

网友A:
应该是串口功能映射到那两引脚了吧,我也在学stm32

网友B:
难道是你用PB9、10做串口1了?应该不能吧
你这两段话只是在设置管脚的输入输出属性而已,并不是在定义USART的管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你用PB9、10做串口1了?应该不能吧
你这两段话只是在设置管脚的输入输出属性而已,并不是在定义USAR ...

如果没有重映射,检查外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你用PB9、10做串口1了?应该不能吧
你这两段话只是在设置管脚的输入输出属性而已,并不是在定义USAR ...

代码是初始化的PA9-10。这就是串口的收发引脚的配置啊。
我改成PB9-10很奇怪的也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串口功能映射到那两引脚了吧,我也在学stm32

不是很懂哈哈

网友D:
初始化了TX引脚就有发送功能
应该初始化引脚相应的模块才能正常工作,代码和电路都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E:
PA10的是串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