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C语言代码哪里有错误 我用debug运行了一下发现箭头一直在if(cnt>=500)这行

楼主(2020-08-14):
新人请教一下 请问这段代码哪里有错误 我用debug运行了一下发现箭头一直在if(cnt>=500)这行 在群里问了没有得到满意的解答 请问有没有大佬能告知一下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A:
因为if(cnt>=500)在死循环while(1)里,所以你单步执行要中断500次才能进入到if里面的程序,所以cnt在500之前就会一直在判断,所以就一直在if这里,而中断会使程序跳转到中断函数,至于单步多少次就算你的中断计算次数了

网友B:
说不定你的cnt 定义的是 8bit的变量 怎么可能大于500

网友C:
一直中断没出来.供参考

网友D:
死循环中断500次才到if里面的程序,挑不出来

网友E:
cnt有符号,正数范围不能超255

网友F:
好像一直在中断函数里循环,没跳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if(cnt>=500)在死循环while(1)里,所以你单步执行要中断500次才能进入到if里面的程序,所以cnt在500 ...

我中断应该设置的是2ms进一次(不知道大佬能不能看一下代码) 但我debug运行时就一直指在if(cnt>=500)这行 我数码管也是第一个只在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E:
cnt有符号,正数范围不能超255

unsigned int cnt不是0到6552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中断没出来.供参考

请问大佬我中断哪里写错了

网友G:
一直在中断函数里循环

网友H:
while (表达式),表达式始终为true,所以一直循环

网友I:
看上去没啥大问题 你的P1和数码管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上去没啥大问题 你的P1和数码管是怎么接的?

#include<reg52.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unsigned int cnt不是0到65525吗?

啊,我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