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温度读取错误 求帮助

楼主(2020-08-15):
是不是代码错误了

#include"temp.h"
/*******************************************************************************
* 函 数 名         : 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ms(uint y)
{
        uint x;
        for( ; y>0; y--)
        {
                for(x=110; x>0; x--);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初始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 = 7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i++;
                if(i>5)//等待>5MS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Delay1ms(1);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
* 函 数 名         : Ds18b20Wri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i, j;
        for(j=8; j>0; j--)
        {
                DSPORT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
* 函 数 名         : Ds18b20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return temp;
}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A:
给你修改一下,经验证正常。
#include"temp.h"
/*------------------------------------------------
* 函 数 名         : DelayUs2x 长度如下 T=tx2+5 u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Us2x(uchar t)
{
        while(--t);
}
/*******************************************************************************
* 函 数 名         : 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ms(uint y)
{
        while(y--)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初始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bit Ds18b20Init()
{
        bit dat=0;
        DSPORT = 1;    //DSPORT复位
        DelayUs2x(5);   //稍做延时
        DSPORT = 0;         //单片机将DSPORT拉低
        DelayUs2x(20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小于960us
        DelayUs2x(200);
        DSPORT = 1;        //拉高总线
        DelayUs2x(50); //15~60us 后 接收60-240us的存在脉冲
        dat=DSPORT;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Us2x(25); //稍作延时返回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Ds18b20Wri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i=0;
        for(i=8; i>0; i--)
        {
                DSPORT = 0;
                DSPORT = dat&0x01;
                DelayUs2x(25);
                DSPORT = 1;
                dat>>=1;
        }
        DelayUs2x(25);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SPORT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SPORT = 1; // 给脉冲信号
                if(DSPORT)
                dat|=0x80;
                DelayUs2x(25);
        }
        return(dat);
}
/*******************************************************************************
* 函 数 名         : Ds18b20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Delay1ms(10);                                                //等待转换成功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h<<8|tml;
        return temp;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修改一下,经验证正常。

你好,你的函数在35到48这一段出现了Ds18b20Init重新定义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函数在35到48这一段出现了Ds18b20Init重新定义的问题

把temp.h头文件里函数声明也改成bit Ds18b20Init();即可。

网友B:
Ds18b20Init定义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temp.h头文件里函数声明也改成bit Ds18b20Init();即可。

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18b20Init定义有问题

可以帮忙再修改下吗

楼主:
你好我把实物做了出来之后有时会出现数据读取错误的现象,是不是在源代码中lcd显示时温度值得计算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