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实现温度传感器和按键调节时钟 附源程序

楼主(2020-08-15):
这个暑假做了基于51单片机实现12864实现DHT11温湿度传感器和DS1302实现闹钟和温湿度显示在同一个界面上,可以通过四个独立按键控制时钟的暂停,时分秒年月日位置的切换,可以实现时钟的加法,减法,里面还有许多的小BUG,很是难以调整,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如何进行代码的优化,总而言之,基本的功能是可以实现的了,由于我那单片机多个矩阵按键损坏,导致矩阵按键的位置有所不同,大家注意一下就好了。
不知道这么附录代码,你们下载看一下就好了

//提前透露出一些小BUG,有的受K3按键按下去,但是中断并没有开启,时钟也没有暂停,
原因不知出现在哪里,总之你们有兴趣随便看一下就行了,写的是烂了点,望大佬指点以下
#include "all.h"
#include"DHT11.h"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2;  //右上角是这个按键电灯,触发了外部中断0
sbit K4=P3^3;  //管脚接线
sbit Beep = P3^1;
unsigned char  Temp[8];
char val_flag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SetState,SetPlace,Place;
static int  k = 1, q = 1,e = 1,r = 1,t = 1;
static int w = 1;

void  tiaojie();
char Key_Scan();
void hanshuming();
void Int0Configuration();
void Delay10ms();
char Key_Scan();
void SCLKTemp();
void BeepHear();

/*8421码转换*/
unsigned char ChangeTime(unsigned char tim)
{
           //tim = Time_buf[7]=0x4A,0x0A,10
unsigned char Time;
if((tim&0x0F)>9)      //如果个位超过9,则十位加一后,个位清零
{
  tim=((tim+0x10)&0xF0);    //0x4A+0x10=0x5A&0xF0=0x50

}          //如果没有则跳过该部分

           //Timebuf = 0x50
Time = (tim>>4)*10+(tim&0x0f);   //把8421码转变成10进制的数
           //0x50>>4=0x05*10=50,0x50&0x0f=0x00=0 ;50  DS1302_Write_Time(void)

return Time;

}

void DS1302()
{

uchar tishi1[] ="设置闹铃";

unsigned char sec_buf = 0x00; //用来保存上一次的秒数
unsigned char i,j;

Init_12684();             //12864初始化
DS1302_Init();     //DS1302初始化
DS1302_Write_Time();   //初始化数据

   for(i = 0; i < 8;i++)
  {
     Temp[i] = Time_buf[i];
  }
    while(1)
  {
     static char k ;
     Rec_DHTI0();
   if(0 == val_flag)
   {
    DS1302_Read_Time();
   }

       if(SetState==0)
     {
      DS1302_Read_Time();
     }

     else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1==0)
      {
       SetPlace++;

        for(j = 0; j < SetPlace;j++)//1 2 3 4  5 6 7   //按照的这个结果是地址成功加到7
        {
         if(SetPlace>=8)   //按键可以控制分秒年月日的切换 按键按到6的时候可以实现年的切换,之后按键到7没有任何显示 再按一次重新回到秒的切换
          SetPlace=0;

         if(SetPlace == 6)
         {
           SetPlace = 7;
         }

         xianshi();
        }
        j = 0;
      }

      while((i<50)&&(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Time_buf[SetPlace]++;
       if((Time_buf[SetPlace]&0x0f)>9)      //换成BCD码。
       {
        xianshi();
       Time_buf[SetPlace]=Time_buf[SetPlace]+6;
       }
       if((Time_buf[SetPlace]>=0x60)&&(SetPlace<2))  //秒
       {
        Time_buf[SetPlace]=0;
       }
       if((Time_buf[SetPlace]>=0x60)&&(SetPlace==2))  //分钟
       {
        Time_buf[SetPlace]=0;
       }
       if((Time_buf[SetPlace]>=0x24)&&(SetPlace==3))  // 小时
       {
        Time_buf[SetPlace]=0;
       }
       if((Time_buf[SetPlace]>=0x31)&&(SetPlace==4))  //日       //日期显示有问题
       {
        Time_buf[SetPlace]=0;
       }
       if((Time_buf[SetPlace]>=0x13)&&(SetPlace==5))  //月
       {
        Time_buf[SetPlace]=1;
       }
  //     if(SetPlace==5)  //月只能到12
  //     {
  //      TIME[SetPlace]=;
  //     }
      }

      while((i<5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if(K4==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xianshi();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4==0)
      {

        Time_buf[SetPlace]--; //减法需要将减到到0的时候置为为 0x59之类的
       if((Time_buf[SetPlace]&0x0f)>9)      //换成BCD码。
       {
       // xianshi();
       Time_buf[SetPlace]=Time_buf[SetPlace]-6;
       }
       if((Time_buf[SetPlace]<= 0x00)&&(SetPlace < 2))  //分钟
       {
        Time_buf[SetPlace]=0x59;
       }

       if((Time_buf[SetPlace]<= 0x00)&&(SetPlace==2))  //分钟
       {
        Time_buf[SetPlace]=0x59;
       }
       if((Time_buf[SetPlace]<= 0x00)&&(SetPlace==3))  // 小时
       {
        Time_buf[SetPlace]= 0x23;
       }

       if((Time_buf[SetPlace] <= 0x00)&&(SetPlace==4))  //日
       {
        Time_buf[SetPlace]=0x30;
       }
       if((Time_buf[SetPlace] <= 0x00)&&(SetPlace==5))  //月
       {
        Time_buf[SetPlace]=0x12;
       }

  //     if(SetPlace==5)  //月只能到12
  //     {
  //      TIME[SetPlace]=;
  //     }
      }

      while((i<50)&&(K4==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

  if(Key_Scan() == 8)
{

   write_command(0x01);

   print(1,0,tishi1);
   SCLKTemp();
    while(Key_Scan() != 9)
   {
      tiaojie();
      SCLKTemp();

   }
}

else
{
  Init_12684();
   LCD_Display();
}
  if(Time_buf[1] == Temp[1] && Time_buf[2] == Temp[2] && Time_buf[3] == Temp[3] ) //闹钟蜂鸣器
{
   BeepHear();

}

  }
}
void BeepHear()
{
   int i = 0;
for(i = 0; i < 200; i++)
  {
   Beep = 0;
  Delay10ms();
}
Beep = 1;

}
void  tiaojie()
{
static unsigned char Place = 0;
  uchar i,j;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1==0)
      {
       Place++;

        for(j = 0; j < Place;j++)//1 2 3 4  5 6 7   //按照的这个结果是地址成功加到7
        {
         if(Place>=4)   //按键可以控制分秒年月日的切换 按键按到6的时候可以实现年的切换,之后按键到7没有任何显示 再按一次重新回到秒的切换
          Place=1;

         xianshi();
        }
        j = 0;
      }

      while((i<50)&&(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Temp[Place]++;
       if((Temp[Place]&0x0f)>9)      //换成BCD码。
       {
        xianshi();
       Temp[Place]=Temp[Place]+6;
       }
       if((Temp[Place]>=0x60)&&(Place<2))  //秒
       {
        Temp[Place]=0;
       }
       if((Temp[Place]>=0x60)&&(Place==2))  //分钟
       {
        Temp[Place]=0;
       }
       if((Temp[Place]>=0x24)&&(Place==3))  // 小时
       {
        Temp[Place]=0;
       }

  //     if(SetPlace==5)  //月只能到12
  //     {
  //      TIME[SetPlace]=;
  //     }
      }

      while((i<5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while(!K2);
     }

           if(K4==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xianshi();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4==0)
      {

        Temp[Place]--; //减法需要将减到到0的时候置为为 0x59之类的
       if((Temp[Place]&0x0f)>9)      //换成BCD码。
       {
       // xianshi();
       Temp[Place]=Temp[Place]-6;
       }
       if((Temp[Place]<= 0x00)&&(Place < 2))  //分钟
       {
        Temp[Place]=0x59;
       }

       if((Temp[Place]<= 0x00)&&(Place==2))  //分钟
       {
        Temp[Place]=0x59;
       }
       if((Temp[Place]<= 0x00)&&(Place==3))  // 小时
       {
        Temp[Place]= 0x23;
       }

  //     if(SetPlace==5)  //月只能到12
  //     {
  //      TIME[SetPlace]=;
  //     }
      }

      while((i<50)&&(K4==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while(!K4);

     }

}
void main()
{

Beep = 1;
Int0Configuration();
DS1302();

}

void Int0Configuration()
{
//设置INT0                          //设置外部中断一,方式为下降沿触发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static val = 0;
  int i = 2;
if(val == 0)
{
  val = 1;
  DS1302_Data_Input(DS1302_SEC_ADD,0x80);
}
else
{
    DS1302_Write_Time();
     DS1302_Data_Input(DS1302_SEC_ADD,0x00);
  val = 0;
}
val_flag = val;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hanshuming()
{
write_command(0x80);
write_data('2');
write_data('0');
write_data('0'+Time_buf[7]/16);   //年
write_data('0'+(Time_buf[7]&0x0f));
write_data('-');
write_data('0'+Time_buf[5]/16);   //月
write_data('0'+(Time_buf[5]&0x0f));
write_data('-');
write_data('0'+Time_buf[4]/16);
write_data('0'+(Time_buf[4]&0x0f));   //日

write_command(0x90);
write_data('0'+Time_buf[3]/16);    //时
write_data('0'+(Time_buf[3]&0x0f));
write_data('-');
write_data('0'+Time_buf[2]/16);    //分
write_data('0'+(Time_buf[2]&0x0f));
write_data('-');
write_data('0'+Time_buf[1]/16);    //秒
write_data('0'+(Time_buf[1]&0x0f));

}
void SCLKTemp()
{

write_command(0x88);
write_data('0'+Temp[3]/16);    //时
write_data('0'+(Temp[3]&0x0f));
write_data('-');
write_data('0'+Temp[2]/16);    //分
write_data('0'+(Temp[2]&0x0f));
write_data('-');
write_data('0'+Temp[1]/16);    //秒
write_data('0'+(Temp[1]&0x0f));
}
char Key_Scan()
{
static char key=16;
uchar x, y, z;
P1 = 0x0f;                 //置数,行扫描
if(P1 != 0x0f)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               //消抖
  if(P1 != 0X00)           //确定按键已经按下
  {
   x = P1&0x0f;           //保存按键状态
   P1 = 0xf0;             //列扫描
   y = P1&0xf0;           //保存按键状态
   z = x|y;               //取出健值
   switch(z)
   {
    case 0xbd: key=1;break;
    case 0xdd: key=2;break;
    case 0xed: key=3;break;

    case 0xdb: key=5;break;
    case 0xeb: key=6;break;

    case 0xb7: key=7;break;

    case 0xd7: key=8;break;
    case 0xe7: key=9;break;

    default: return 0;
      break;

   }

  }
}
return key;
}

/*******************************************************************************
* 文件名 : DS1302.c
* 实现功能:DS1302驱动程序
* 版本     作者            日期            说明
* V1.0     HE             2017/02/06       初始版本
* 描述   : MCU: STC15F2K60S2     晶振:22.1184    MHz

*******************************************************************************/
#include "DS1302.h"

void DHT11();
void Init_12684();
void xianshi();
void Rec_DHTI0();
uchar Read_8bit();
void  LCD_Display();
uchar k,j;
unsigned char Time_buf[8]={0x20,0x50,0x59,0x23,0x24,0x08,0x05,0x20};//年,秒,分,时,日,月,星期,年
//                              _______________

//                         年    秒    分  十    日   月   星期   年
/*******************************************************************************
* 功能描述 : DS1302初始化
* 函数属性 : 外部
* 输入参数 : 无
* 返回参数 : 无
* 函数详解 :上电运行时,在VCC大于或小于2.5V之前,RST必须
*   保持低电平,只有在SCLK为低电平时,RST才能被置高
*******************************************************************************/
void DS1302_Init()
{
RST = 0;      //片选
SCLK = 0;
}
/*******************************************************************************
* 功能描述 : 数据输入函数
* 函数属性 : 外部
* 输入参数 : 无
* 返回参数 : 无
* 函数详解 : 数据输入,一个字节的输入将在下8个时钟周期的上升沿完成,
*    数据传输从字节最低位开始
*******************************************************************************/
void DS1302_Data_Input(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  //整个函数是先写入地址后写入数据
{
unsigned char i;
RST = 1;//启动DS1302总线
Address = Address & 0xFE;//最低位置0,寄存器0位时写,1时读,这时为写数据 这个时候ADDress的值根本没有改变
for(i=0;i<8;i++)
{
  SCLK = 0;
  if(Address&0x01)  //判断最低位是否为高电平 ,如果为高电平,则传入1给IO口
  {
   DAT = 1;
  }
  else    //判断最低位的是否为低电平  ,如果为低电平,则传入0给IO口
  {
   DAT = 0;
  }
  SCLK = 1;//上升沿写入指令
  Address = Address>>1;   //向右移动移位,依次判断剩下的高位数据
}
for(i=0;i<8;i++)   //写入数据
{
  SCLK = 0;
  if(Data&0x01)
  {
   DAT = 1;
  }
  else
  {
   DAT = 0;
  }
  SCLK = 1;//上升沿写入数据
  Data = Data>>1;
}
SCLK = 0;
RST = 0;//关闭DS1302总线
}
/*
*/
/*******************************************************************************
* 功能描述 : 数据输出函数
* 函数属性 : 外部
* 输入参数 : 无
* 返回参数 : 无
* 函数详解 : 数据输出,一个字节的数据将在下个8个时钟周期的下降沿被输出。注意第一位输出
*    是在最后一位控制指令所在的下降沿被输出,要求RST保持位高电平
*******************************************************************************/
unsigned char DS1302_Data_Output(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RST = 1;
Address = Address | 0x01;
for(i=0;i<8;i++)
{
  SCLK = 0;
  if(Address&0x01)
  {
   DAT = 1;
  }
  else
  {
   DAT = 0;
  }
  SCLK = 1;
  Address = Address>>1;
}

for(i=0;i<8;i++)
{
  SCLK=0;
  temp = temp >> 1;
  if (DAT)
  {
   temp |= 0x80;
  }
  else
  {
   temp &= 0x7F;
  }
  SCLK=1;
}
SCLK=0;
RST = 0;
return temp;

}
/*******************************************************************************
* 功能描述 : 初始化时间
* 函数属性 : 外部
* 输入参数 : 无
* 返回参数 : 无
* 函数详解 :
*******************************************************************************/
void DS1302_Write_Time(void)
{
DS1302_Data_Input(DS1302_CONTROL_ADD,0x00);  //关闭写保护,允许数据写入寄存器,数据内容为0(写入允许)
DS1302_Data_Input(DS1302_SEC_ADD,0x80);   //CH位置高,振荡器停止,置低,振荡器工作允许
DS1302_Data_Input(DS1302_CHARGER_ADD,0xa9);
//涓流充电,7~4位TCS=1010,使能涓流充电
//3~2位DS=01,选择一个二极管,DS=10,选择两个二极管,等于其他值,均被禁止充电
//1~0位RS=00,无电阻,不能充电,RS=01,2k,RS=10,4k,RS=11,8k

/*初始值*/
DS1302_Data_Input(DS1302_SEC_ADD,Time_buf[1]);  //秒寄存器地址     //后面这个数组好像是设置一个初始值
DS1302_Data_Input(DS1302_MIN_ADD,Time_buf[2]);  //分钟寄存器
DS1302_Data_Input(DS1302_HR_ADD,Time_buf[3]);  //时
DS1302_Data_Input(DS1302_DAY_ADD,Time_buf[4]);  //日
DS1302_Data_Input(DS1302_MONTH_ADD,Time_buf[5]); //月
DS1302_Data_Input(DS1302_WEEK_ADD,Time_buf[6]);  //星期
DS1302_Data_Input(DS1302_YEAR_ADD,Time_buf[7]);  //年

DS1302_Data_Input(DS1302_CONTROL_ADD,0x80);   //打开写保护
}
/*******************************************************************************
* 功能描述 : 读取时间
* 函数属性 : 外部
* 输入参数 : 无
* 返回参数 : 无
* 函数详解 :
*******************************************************************************/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
Time_buf[1]=(DS1302_Data_Output(DS1302_SEC_ADD))&0x7f; //秒,屏蔽秒的第7位,避免超出59
Time_buf[2]=DS1302_Data_Output(DS1302_MIN_ADD);   //分
Time_buf[3]=DS1302_Data_Output(DS1302_HR_ADD)&0x3F;  //时  3f -- 0011 1111
Time_buf[4]=DS1302_Data_Output(DS1302_DAY_ADD);   //日
Time_buf[5]=DS1302_Data_Output(DS1302_MONTH_ADD);  //月
Time_buf[6]=DS1302_Data_Output(DS1302_WEEK_ADD);  //星期
Time_buf[7]=DS1302_Data_Output(DS1302_YEAR_ADD);  //年
}

sbit led1 = P2^5;
sbit led2 = P2^6;
sbit led3 = P2^7;
sbit DHTI0 = P3^0;
uchar RL_data, RH_data, TH_data, TL_data, CK_data;
uchar undata;

//uchar code lcd[]={"当前的温湿度"};
uchar code lcd1[]={"温度:    ℃"};
uchar code lcd2[]={"湿度:    %RH"};
uchar  str1[]={"   "};
uchar  str2[]={"   "};
void delay1s()
{
    int i ,j;
    for(i = 0;i<110; ++i)
    {
   for(j = 0;j<1000;++j)
       {;}
  }
}

void Rec_DHTI0()
{
//主机信号
DHTI0 = 1;        //拉高
Delay1000ms();   //延时1s以上 等待状态稳定
DHTI0 = 0;        //拉低
Delay18ms();     //主机拉低25Ms
DHTI0 = 1;        //拉高
Delay40us();  //主机拉高40us
//从机响应信号
if(!DHTI0)
{
    while(!DHTI0);    //while(!0)==(1)判断从机是否发出80毫秒的低电平响应信号
   while(DHTI0);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80毫秒的高电平 , 发出则开始采集数据
    RH_data = Read_8bit();  //温度整数部分
    RL_data = Read_8bit();  //温度小数部分
    TH_data = Read_8bit();  //湿度整数部分
    TL_data = Read_8bit();  //湿度小数部分
    CK_data = Read_8bit();  //校验位

    undata = RH_data + RL_data + TH_data + TL_data; //校验获取的数据
}
//湿度整数 (温湿度传感器存在疑惑)
str1[0] = (char)(0x30 + RH_data/10);   //0x30将数字0-9转化为字符0-9
str1[1] = (char)(0x30 + RH_data%10);
//温度整数
str2[0] = (char)(0x30 + TH_data/10);
str2[1] = (char)(0x30 + TH_data%10);

if(TH_data > 30)  //温度报警
{
   BeepHear();
}

}
uchar Read_8bit()
{
uint i;
uchar temp = 0;
uchar dat;
for(i = 0;i < 8;i++)
{
  //以下部分判断数据是0或是1
  while(!DHTI0);  //等待50毫秒的低电平结束
  Delay30us();
   temp = 0;
  if(DHTI0 == 1)
  {
   temp = 1;
  }
  while(DHTI0);   //等待高电平结束
   dat<<=1;
  dat = dat|temp;
}
return dat;
}
void  LCD_Display()
{

    hanshuming();
    print(3,1,lcd1);
    print(4,1,lcd2);
//  温度
for(j = 0;j < 2;j++)
{
   //ad_ope(uchar x,uchar y)
  ad_ope(3,j+4);  //显示位置,第3行,j为0或1,j+4为第几位开始显示
  write_data(str2[j]);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  湿度
for(k = 0;k < 2;k++)
{
  ad_ope(4,k+4);
   write_data(str1[k]);
}
}
void xianshi()
{
    //点亮第一个灯
    led1 = 0;
    led2 = 1;
    led3 = 1;

//延时1s
   delay1s();
    //点亮第二个灯
    led1 = 1;
    led2 = 0;
    led3 = 1;

    //延时1s
delay1s();

    //点亮剩余的灯

    led1 = 1;
    led2 = 1;
    led3 = 0;

//延时1s
   delay1s();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延时1s
   delay1s();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延时1s
delay1s();

}

/*******************************************************************************/
#ifndef __DS1302_H__
#define __DS1302_H__

#include "all.h"
sbit SCLK =  P4^4;//串行时钟输入端口
sbit DAT  =  P4^2;//数据IO端口
sbit RST  =  P4^1;//复位输入端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2;  //右上角是这个按键电灯,触发了外部中断0
sbit K4=P3^3;  //管脚接线

#define  DS1302_SEC_ADD   0x80//秒
#define  DS1302_MIN_ADD   0x82//分
#define  DS1302_HR_ADD   0x84//时
#define  DS1302_DAY_ADD   0x86//日
#define  DS1302_MONTH_ADD  0x88//月
#define  DS1302_WEEK_ADD   0x8A//星期
#define  DS1302_YEAR_ADD   0x8C//年
#define  DS1302_CONTROL_ADD  0x8E//控制
#define  DS1302_CHARGER_ADD  0x90//涓流充电
#define  DS1302_CLKBURST_ADD  0xBE//时钟多字节

extern void DS1302_Init();             //初始化DS1302
extern void DS1302_Data_Input(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 //数据输入
extern unsigned char DS1302_Data_Output(unsigned char Address);    //数据输出
extern void DS1302_Write_Time(void);          //写入初始化时间
extern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读取时间

#endif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