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绘f103c8t6原理图

楼主(2020-08-15):
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原理图,AD16绘制,
5V MiniUsb供电(带AMS1117_3.3v)
板载24c02存储芯片
(新手入门)

网友A:
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
1.电阻电容可以选用更小的封装,可以更节省空间,0603应该差不多。
2.两个指示灯放在一起,或许更美观。
3.SWD接口,安排在板边上会更方便。
4.BOOT接口,改作拨码开关应该更好。
5.IO口应该按顺序排列,以后调试起来更方便。
6.图上的USB接口是MiniUSB吧,用MicroUSB或TypeC接口更好,普通手机充电线通用。
7.USB的D+/D-也连上MCU吧,MCU有USB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
1.电阻电容可以选用更小的封装,可以更节省空间,0603应该差不多。
2.两个指示灯放 ...

谢谢大佬指点,
封装的话是因为手拙才选的大一号的封装的
感觉初学的话32.768k的晶振也可以不要
还有IO的标字太小了,实际打板要糊
不过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B:
很可以啊!这学完普中的就可以直接转STM32的了!

网友C:
C:\Users\acer\Desktop

刚从51转到STM32,也绘制了一块功能强大的核心开发板,正在打板中。

网友D(2020-09-30):
我是新手,问下你用的是什么软件画的这两个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新手,问下你用的是什么软件画的这两个图

目测AD,我现在在公司用的PADS和allgero,业余玩用立创E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