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有什么可以用单片机控制的空气加湿器件

楼主(2020-08-15):
DIY小玩意需要做到空气湿度控制,现在的设想是湿度检测用dht11,加湿器件采用微孔雾化片,去湿用风扇通风实现。但不是很清楚微孔雾化片和直流电风扇是否可以用pwm波控制,所以来问问

楼主:
有没有大佬解答一波

网友A:
所选器件都符合蛋骗鸡可控

网友B:
可以使用89C51单片机来控制,可以使用用pwm波控制,直流电风扇的调速。

网友C:
@坛了里有你要的东西,上那边找找看看

网友D:
很多元件都可以控制,至于如何选择关键在于所需要控制的器件的电流的大小和电压的大小。电流<=1A很多三极管都可以。因为三极管最大可以达到1.5A,>=1.5A的可以有mos管控制,最大电流可以达到3A。>=3A可以使用继电器控制,最大电流可以达到10A甚至更高。其他的还有可控硅也可以。
如何使用,如何选择在于器件的价格,只要满足要求即可。

网友E:
想法不错,也比较切合实际,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