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STLINK V2烧录器的问题,RST可以代替vcc吗?

楼主(2020-08-15):
之前搜过一些资料,也请教过一些前辈,STLINK V2烧录器只需要连接上SWCLK,SWDIO,VCC,GND四个口就可以烧录程序了,但后来有个前辈和我说VCC最好不要用烧录器上的,然后接个RST,我想问下这个RST是做什么用的?     只接上面四个口的话可以如果程序出错可以重新烧录程序吗?

网友A:
RST是复位用的,程序出错拉一下RST应该就能重新烧录,rst不能代替vcc,vcc最好是不要用烧录器上的,因为容易烧坏烧录器

网友B:
我一般接SWCLK,SWDIO,GND三个,供电另外独立,烧录器供电电流不大,而且调试可能有短路浪涌(搞电机驱动)之类的击坏烧录器,搞高压时还有接一个USB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