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K7688模块供电导致的宕机

楼主(2020-08-15):
先讲清楚问题的状况:
1/板子主控是海凌科电子的HLK7688 wifi模块,openwrt版本。模块包括cpu   MTK7688芯片,外置Flash  W25q80。供电电压3.3V。
2/该板子平时由5V适配器降压至3.3V供电,但因为停电后需要继续运行2小时,用了一快3.7V  1600mah锂电池备用供电。
3/板子供电方案需要满足:适配器5V和锂电池无缝切换;锂电池电压耗到3.4V左右,就切断板子的供电,以保护电池。
4/目前方案:5V比电池电池电压高,直接用二极管隔离供电,这样正常就是5V供电。停电后电池立刻供电,无任何延迟或者下降沿(相当于在线式UPS)。

还可以接受

还可以接受

5/电池的3.4V断电功能通过迟滞电路实现,使用LM358做了个迟滞区间,达到断电点,测试运放输出稳定无波动。
重点:
6/现在的问题就是:电池断电瞬间,理想中3.3V会被切断,下降到0V,但是实际会先出现一个下降尖波到2V左右。如两个图中的黄色波形,这个尖波出现后,有时马上断电了。有时却又恢复正常了,这时最可怕的,因为会导致7688模块的CPU重启了,但是外部Flash没重启(查过这种flash必须要下降到0.6V才能断电)。因此7688模块就进入一个宕机状态,耗电减小,电池电压会抬升一点,会导致电池断电失败,直到再次达到断电电压或者手动断电才能重新启动。
7/如果在适配器恢复供电之前,继续第6条的状态,7688就一直不能起来,那么来电后,必须要按下断电按键才能恢复正常。如果该设备安装位置比较高,那么就会很麻烦。

请教:
各位前辈,同行有没有遇到此类情况。那个电池断电瞬间的下降尖波怎么消除。
以下是试过无效的办法
(1/我试过把7688该为纯电阻,不会有这个尖波。
2/试过把适配侧隔离开,无效;
3/试过别的断电方式:比如按键硬切,电池拔掉,也不会出现这个尖波。
4/也试过增高电池掉电电压值,或者直接靠电池的保护板(2.8V保护)自己动作,还是有尖波,导致宕机。
5/3.4V时,LM358的输出在断电点有不稳定,需要加电容,所以PMOS关断时间约200mS, 如图中蓝色波形。考虑过加快关断,但是无效。
6/有个图可以看到在G级电压上升一点后出现的,但为什么阻性负载不会出现
7/模块前加大电容和电感也没办法消除。

谁能再出出主意。

最不希望的

最不希望的

网友A:
你需要将各路电源的供电路的原理图弄出来分析,问题就清楚了!
你的断电,断的是什么地方,实际能断哪些地方呢。其它地方有无储能元件呢?

楼主:
    原理图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