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配置位的宏定义在哪个文件里?

楼主(2020-08-15):
#include "pic.h"
__CONFIG(FOSC_INTOSC&WDTE_OFF&MCLRE_ON); //配置字一,选择内部RC振荡器,关闭看门狗,RA3作为复位引脚
__CONFIG(BOREN_OFF&LVP_OFF&PLLEN_OFF);  //配置字二,关闭低电压复位,关闭低电压编程,关闭时钟4倍频
//不同编译器版本的配置字写法可能不同,此为采用PICC 9.83版本的编译器配置字

以上是人家写的程序配置位,我想请问大家BOREN_OFF、LVP_OFF、PLLEN_OFF这三个宏定义在哪里文件里,要是能找到我就能配置其他的位

网友A:
这个是一些单片机本身的配置字,没有必要去管他在哪个文件夹的,你只管知道怎么设置就可以了
我用过MPLAB X 它是有选项的,然后可以自动生成配置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