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PWM使能L298N驱动TT马达,麦克拉姆轮小车驱动

楼主(2020-08-15):
由于学习的需要,我们需要制作一个物料搬运小车。
经过与小伙伴的一番商讨之后,我们决定使用麦克拉姆轮和TT马达作为小车的底盘驱动。
电机驱动器我们选用的是L298N(便宜又简单。)
以下是个人写的一些代码,简单的封装几个小车前进后退,左右直走的函数。
麦克拉姆轮排列方式为X型。

#include "motor.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delay.h"

/************电机 A B C D 的使能输入PWM函数初始化部分************/

static void GENERAL_TIM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输出比较通道A GPIO 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GENERAL_TIM_CH1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ENERAL_TIM_CH1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ENERAL_TIM_CH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输出比较通道B GPIO 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GENERAL_TIM_CH2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ENERAL_TIM_CH2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ENERAL_TIM_CH2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输出比较通道C GPIO 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GENERAL_TIM_CH3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ENERAL_TIM_CH3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ENERAL_TIM_CH3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输出比较通道D GPIO 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GENERAL_TIM_CH4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ENERAL_TIM_CH4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ENERAL_TIM_CH4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   PWM信号 周期和占空比的计算--------------- */
// ARR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
// CLK_cnt:计数器的时钟,等于 Fck_int / (psc+1) = 72M/(psc+1)
// PWM 信号的周期 T = ARR * (1/CLK_cnt) = ARR*(PSC+1) / 72M
// 占空比P=CCR/(ARR+1)

static void GENERAL_TIM_Mode_Config(void)
{
  // 开启定时器时钟,即内部时钟CK_INT=72M
        GENERAL_TIM_APBxClock_FUN(GENERAL_TIM_CLK,ENABLE);

/*--------------------时基结构体初始化-------------------------*/
        // 配置周期,这里配置为100K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累计TIM_Period+1个频率后产生一个更新或者中断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GENERAL_TIM_Period;
        // 驱动CNT计数器的时钟 = Fck_int/(psc+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GENERAL_TIM_Prescaler;
        // 时钟分频因子 ,配置死区时间时需要用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计数器计数模式,设置为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重复计数器的值,没用到不用管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 初始化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GENERAL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

        /*--------------------输出比较结构体初始化-------------------*/

// 占空比配置, 这里可用于调节电机转速

  uint16_t CCR1_Val = 7;
        uint16_t CCR2_Val = 7;
        uint16_t CCR3_Val = 7;
        uint16_t CCR4_Val = 7;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 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输出通道电平极性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输出比较通道 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TIM_OC1Init(GENERAL_TIM,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GENERAL_TIM, TIM_OCPreload_Enable);

        // 输出比较通道 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_Val;
        TIM_OC2Init(GENERAL_TIM,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GENERAL_TIM, TIM_OCPreload_Enable);

        // 输出比较通道 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3_Val;
        TIM_OC3Init(GENERAL_TIM,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GENERAL_TIM, TIM_OCPreload_Enable);

        // 输出比较通道 4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4_Val;
        TIM_OC4Init(GENERAL_TIM,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GENERAL_TIM, TIM_OCPreload_Enable);

        // 使能计数器
        TIM_Cmd(GENERAL_TIM, ENABLE);
}

/************电机 A B C D 的IN输入函数初始化部分************/

void Motor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MOTOR_INA1_CLK|MOTOR_INA2_CLK|
                                MOTOR_INB1_CLK|MOTOR_INB2_CLK|
                                MOTOR_INC1_CLK|MOTOR_INC2_CLK|
                                MOTOR_IND1_CLK|MOTOR_IND2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OTOR_INA1_PIN|MOTOR_INA2_PIN|
                                      MOTOR_INB1_PIN|MOTOR_INB2_PIN|
                                      MOTOR_INC1_PIN|MOTOR_INC2_PIN|
                                      MOTOR_IND1_PIN|MOTOR_IND2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MOTOR_INA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MOTOR_INA2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MOTOR_INB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MOTOR_INB2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MOTOR_INC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MOTOR_INC2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MOTOR_IND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MOTOR_IND2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Motor_A_STOP(void)
{
        IN1(High);
        IN2(High);
}

void Motor_A_PRun(void)
{
        IN1(Low);
        IN2(High);
}

void Motor_A_NRun(void)
{
        IN1(High);
        IN2(Low);
}

void Motor_B_STOP(void)
{
        IN3(High);
        IN4(High);
}

void Motor_B_PRun(void)
{
        IN3(Low);
        IN4(High);
}

void Motor_B_NRun(void)
{
        IN3(High);
        IN4(Low);
}

void Motor_C_STOP(void)
{
        IN5(High);
        IN6(High);
}

void Motor_C_PRun(void)
{
        IN5(Low);
        IN6(High);
}

void Motor_C_NRun(void)
{
        IN5(High);
        IN6(Low);
}

void Motor_D_STOP(void)
{
        IN7(High);
        IN8(High);
}

void Motor_D_PRun(void)
{
        IN7(Low);
        IN8(High);
}

void Motor_D_NRun(void)
{
        IN7(High);
        IN8(Low);
}

/********小车前进后退和左右直走及停下函数部分——(麦克纳木轮排布方式为X型)*********/
/********具体麦克纳木伦摆放方式可以看一下redame.txt文件********/

//小车前进,ABCD电机正转
void Car_Forward (void)
{

                //A电机正转
          Motor_A_PRun();

                //B电机正转
          Motor_B_PRun();

                //C电机正转
    Motor_C_PRun();

                //D电机正转
          Motor_D_PRun();

}

//小车后退,ABCD电机反转
void Car_Back_Off (void)
{

                //A电机反转
                  Motor_A_NRun();

                //B电机反转
                  Motor_B_NRun();

                //C电机反转
            Motor_C_NRun();

                //D电机反转
                  Motor_D_NRun();

}

//小车左直走,A,D电机反转,B,C电机正转
void Car_Go_Straight_Left (void)
{

                //A电机反转
          Motor_A_NRun();

                //B电机正转
          Motor_B_PRun();

                //C电机正转
    Motor_C_PRun();

                //D电机反转
          Motor_D_NRun();

}

//小车右直走,A,D电机正转,B,C电机反转
void Car_Go_Straight_Right (void)
{

                //A电机正转
           Motor_A_PRun();

                //B电机反转
          Motor_B_NRun();

                //C电机反转
     Motor_C_NRun();

                //D电机正转
           Motor_A_PRun();

}

//小车停下,A,B,C,D电机都不转
void Car_Stop (void)
{

                //A电机不转
          Motor_A_STOP();

                //B电机不转
          Motor_B_STOP();

                //C电机不转
    Motor_C_STOP();

                //D电机不转
          Motor_D_STOP();

}

void GENERAL_TIM_Init(void)
{
        GENERAL_TIM_GPIO_Config();
        GENERAL_TIM_Mode_Config();
}

简单讲一下代码内容:使用的是四路通用计时器进行L298N的使能,然后再用IO输出信号,带动马达。(比较简单的原理)
再顺便附带一下头文件。
#ifndef __MOTOR1_H
#define __MOTOR1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电机 A B C D 的使能输入PWM宏定义部分************/
/************通用定时器TIM参数定义,只限TIM2、3、4、5********/

// 当使用不同的定时器的时候,对应的GPIO是不一样的,可以自行更改
// 我们这里使用的是TIM3,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更改

#define            GENERAL_TIM                   TIM3

#define            GENERAL_TIM_APBxClock_FUN     RCC_APB1PeriphClockCmd
#define            GENERAL_TIM_CLK               RCC_APB1Periph_TIM3
#define            GENERAL_TIM_Period            (10-1)
#define            GENERAL_TIM_Prescaler         (72-1)
//由于目前不知道PWM频率配置多少合适,所以这里暂时随便配置的一个数
// 频率计算公式为: 72M / ARR*(PSC+1)
//占空比计算公式为:CCR/(ARR+1)

// TIM3 输出比较通道A
#define            GENERAL_TIM_CH1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GENERAL_TIM_CH1_PORT          GPIOA
#define            GENERAL_TIM_CH1_PIN           GPIO_Pin_6

// TIM3 输出比较通道B
#define            GENERAL_TIM_CH2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GENERAL_TIM_CH2_PORT          GPIOA
#define            GENERAL_TIM_CH2_PIN           GPIO_Pin_7

// TIM3 输出比较通道C
#define            GENERAL_TIM_CH3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GENERAL_TIM_CH3_PORT          GPIOB
#define            GENERAL_TIM_CH3_PIN           GPIO_Pin_0

// TIM3 输出比较通道D
#define            GENERAL_TIM_CH4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GENERAL_TIM_CH4_PORT          GPIOB
#define            GENERAL_TIM_CH4_PIN           GPIO_Pin_1

/************电机 A B C D 的IN输入函数初始化部分************/

//TT_MOTOR  输出比较通道A
#define MOTOR_INA1_PIN          GPIO_Pin_6              //定义输出位置宏,便于移植
#define MOTOR_INA1_PORT         GPIOB                   //定义输出端口宏,便于移植
#define MOTOR_INA1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MOTOR_INA2_PIN          GPIO_Pin_7              //定义输出位置宏,便于移植
#define MOTOR_INA2_PORT         GPIOB                   //定义输出端口宏,便于移植
#define MOTOR_INA2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TT_MOTOR  输出比较通道B
#define MOTOR_INB1_PIN          GPIO_Pin_8              //定义输出位置宏,便于移植
#define MOTOR_INB1_PORT         GPIOB                   //定义输出端口宏,便于移植
#define MOTOR_INB1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MOTOR_INB2_PIN          GPIO_Pin_9              //定义输出位置宏,便于移植
#define MOTOR_INB2_PORT         GPIOB                   //定义输出端口宏,便于移植
#define MOTOR_INB2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TT_MOTOR  输出比较通道C
#define MOTOR_INC1_PIN          GPIO_Pin_12             //定义输出位置宏,便于移植
#define MOTOR_INC1_PORT         GPIOB                   //定义输出端口宏,便于移植
#define MOTOR_INC1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MOTOR_INC2_PIN          GPIO_Pin_13             //定义输出位置宏,便于移植
#define MOTOR_INC2_PORT         GPIOB                   //定义输出端口宏,便于移植
#define MOTOR_INC2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TT_MOTOR  输出比较通道D
#define MOTOR_IND1_PIN          GPIO_Pin_14             //定义输出位置宏,便于移植
#define MOTOR_IND1_PORT         GPIOB                   //定义输出端口宏,便于移植
#define MOTOR_IND1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MOTOR_IND2_PIN          GPIO_Pin_15             //定义输出位置宏,便于移植
#define MOTOR_IND2_PORT         GPIOB                   //定义输出端口宏,便于移植
#define MOTOR_IND2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IN1(a) if (a)  \
        GPIO_SetBits(MOTOR_INA1_PORT,MOTOR_INA1_PIN );\
else  \
        GPIO_ResetBits(MOTOR_INA1_PORT,MOTOR_INA1_PIN)

#define IN2(a) if (a)  \
        GPIO_SetBits(MOTOR_INA2_PORT,MOTOR_INA2_PIN);\
else  \
        GPIO_ResetBits(MOTOR_INA2_PORT,MOTOR_INA2_PIN)

#define IN3(a) if (a)  \
        GPIO_SetBits(MOTOR_INB1_PORT,MOTOR_INB1_PIN);\
else  \
        GPIO_ResetBits(MOTOR_INB1_PORT,MOTOR_INB1_PIN)

#define IN4(a) if (a)  \
        GPIO_SetBits(MOTOR_INB2_PORT,MOTOR_INB2_PIN);\
else  \
        GPIO_ResetBits(MOTOR_INB2_PORT,MOTOR_INB2_PIN)

#define IN5(a) if (a)  \
        GPIO_SetBits(MOTOR_INC1_PORT,MOTOR_INC1_PIN);\
else  \
        GPIO_ResetBits(MOTOR_INC1_PORT,MOTOR_INC1_PIN)

#define IN6(a) if (a)  \
        GPIO_SetBits(MOTOR_INC2_PORT,MOTOR_INC2_PIN);\
else  \
        GPIO_ResetBits(MOTOR_INC2_PORT,MOTOR_INC2_PIN)

#define IN7(a) if (a)  \
        GPIO_SetBits(MOTOR_IND1_PORT,MOTOR_IND1_PIN);\
else  \
        GPIO_ResetBits(MOTOR_IND1_PORT,MOTOR_IND1_PIN)

#define IN8(a) if (a)  \
        GPIO_SetBits(MOTOR_IND2_PORT,MOTOR_IND2_PIN);\
else  \
        GPIO_ResetBits(MOTOR_IND2_PORT,MOTOR_IND2_PIN)

static void GENERAL_TIM_GPIO_Config(void);
static void GENERAL_TIM_Mode_Config(void);
void GENERAL_TIM_Init(void);

void Motor_Config(void);

void Motor_A_STOP(void);
void Motor_A_PRun(void);
void Motor_A_NRun(void);

void Motor_B_STOP(void);
void Motor_B_PRun(void);
void Motor_B_NRun(void);

void Motor_C_STOP(void);
void Motor_C_PRun(void);
void Motor_C_NRun(void);

void Motor_D_STOP(void);
void Motor_D_PRun(void);
void Motor_D_NRun(void);

void Car_Forward (void);
void Car_Back_Off (void);
void Car_Go_Straight_Left (void);
void Car_Go_Straight_Right (void);
void Car_Stop (void);

#endif

主函数和那些延时函数什么的,可以根据个人兴趣爱好编写。
今天就说这些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欢迎各位大佬批评指正。
个人初次接触单片机,小白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