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F2K60S2的AD转换程序问题

楼主(2020-08-15):
自己写了段测电压的基于STC15F2K60S2的AD转换。不过看了多遍不知道错在哪。大家帮忙指教下。谢谢!
#include<STC15F2K60S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

void main()
{
        P1ASF=0X08;//选择P1^3做模拟通道
        ADC_CONTR=0X80;//ADC电源打开
        for(a=50000;a>0;a--);
        ADC_CONTR=0XEB;//选择P1^3做模拟通道
        CLK_DIV=0X0;//adrj位置0;
        for(a=50000;a>0;a--);
        while(1)
        {
                if(ADC_CONTR&0X10==0)//如何条件为真,ADC_FLAG已被置0,转换完成
                {
                        P2=ADC_RES;
                        ADC_RESL<<=6;
                        P3=ADC_RESL;
                        for(a=21000000;a>0;a--);
                        ADC_CONTR=0XEB;//将ADC_FLAG置0,ADC_START置1,以继续转换

                }

        }

}

网友A:
#include<STC15F2K60S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

void main()
{
        P1M1 = 0x08;                        //设置P1.3高阻
        P1M0 = 0x00;                        //设置P1.3高阻
        P1ASF= 0x08;                        //选择P1.3做模拟通道
        ADC_CONTR=0x80;                        //打开ADC电源
        for(a=50000;a>0;a--);        //等待电源稳定
        while(1)
        {
                ADC_CONTR=0x8B;                        //启动转换(速度控制420时钟)1000 1011
//                ADC_CONTR=0XEB;                        //选择P1^3做模拟通道
//                CLK_DIV=0X0;//adrj位置0
                for(a=10;a>0;a--);                //小延时
//                if(ADC_CONTR&0X10==0)        //如何条件为真,ADC_FLAG已被置0,转换完成
                while(!(ADC_CONTR & 0x10));//等待ADC转换完成标志置位 1001 1000
                ADC_CONTR &=~0x10;                        //清除转换完成标志
                P2=ADC_RES;
//                ADC_RESL<<=6;
                P3=ADC_RESL<<6;
//                for(a=21000000;a>0;a--);
                for(a=65535;a>0;a--);        //uint数据范围0~65535
//                ADC_CONTR=0XEB;//将ADC_FLAG置0,ADC_START置1,以继续转换
        }
}

楼主:
谢谢你。不过。这代码我复制过去,还是不行。不知道会不会是我电路有问题。我电路是这么接的  有错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不过。这代码我复制过去,还是不行。不知道会不会是我电路有问题。我电路是这么接的有错吗。请指 ...

STC15系列单片机加电复位后端口默认为准双向模式高电平(部分型号少数特殊功能端口例外)。楼主想高电平驱动LED发光需要将P2和P3.6~3.7设置为推挽模式:
        P2M1 = 0x00;                        //设置P2推挽模式
        P2M0 = 0xff;                        //设置P2推挽模式
        P3M1 = 0x00;                        //设置P3.6~3.7推挽模式
        P3M0 = 0xc0;                        //设置P3.6~3.7推挽模式
楼主用此方法只能显示10位2进制AD转换值,1.3V电压经转换≈01000010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系列单片机加电复位后端口默认为准双向模式高电平(部分型号少数特殊功能端口例外)。楼主想高电平 ...

找了两天,还是没找到哪里错误。有点绝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两天,还是没找到哪里错误。有点绝望……。

按你的意图给你重新写了个ADC转换程序,如果还玩不转只能怀疑你的硬件电路有问题。
/*---------------------------------
此程序适合STC15W系列单片机
------------------------------------*/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变量uint为无符号整型数据(0-6553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变量uchar为无符号字符型数据(0-255)
//宏定义ADC的操作命令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dit (宏定义ADC电源控制位)1000 0000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dit (宏定义ADC启动控制位)0000 1000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宏定义ADC完成标志位)    0001 0000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宏定义540个时钟)速度控制       0000 0000
/*-----------------------------------------------------------------
        1ms延时子程序(11.0592MHz 1T)
------------------------------------------------------------------*/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829;j>0;j--);
}
/*-----------------------------------------------------------------------------
  InitADC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0x08;                                                //设置P1.3通道端口作为模拟输入
        ADC_RES=0;                                                //清除ADC_RES存储器以前的结果
        ADC_RESL=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 开启电源、转换速度 1000 0000
        delayms(1);                                                //上电延时1ms
}
/*----------------------------------------------------------------------------
Get ADC Result(获取ADC结果)
----------------------------------------------------------------------------*/
uint Read(uchar CHA)                                      //获取ADC结果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ADC_START;//启动转换1000 1011
    _nop_();                        //延时确保正确读到ADC_CONTR寄存器的值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ADC转换完成标志置位 1001 1011
        ADC_CONTR &=~ADC_FLAG;                           //清除完成标志
        return(ADC_RES<<2|ADC_RESL);           //返回十位ADC结果
}
void main()
{
        uint temp;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1 = 0x08;//设置P1.3高阻
        P1M0 = 0x00;//设置P1.3高阻
        P2M1 = 0x00;//设置P2推挽模式
        P2M0 = 0xff;//设置P2推挽模式
        P3M1 = 0x00;//设置P3.6~3.7推挽模式
        P3M0 = 0xc0;//设置P3.6~3.7推挽模式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InitADC();
        while(1)
        {
                temp=Read(3);
                P2=temp>>2;
                P3=temp<<6;
                delayms(5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意图给你重新写了个ADC转换程序,如果还玩不转只能怀疑你的硬件电路有问题。

嗯。我买新材料再做做看。非常感谢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我买新材料再做做看。非常感谢你!

程序和线路都没问题。应该是锡焊的能力太菜了,有地方虚焊假焊。今天面包板到货。我程序运行一次就成功了。万用表测出来的电压是1.35.用AD转换出来是1.327.这应该算是成功了。还是挺开心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