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系列单片机测试内部4.1K上拉电阻

楼主(2020-08-16):
可以打开关闭内部上拉,奇怪的是我设置开漏模式,我拿万用表测 io口还有2V电压,不知道什么原因,而然我上一次配置开漏模式,我拿万用表测 io口还有0.6V电压,为什么内部上拉断开不应该是0V吗?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fr     P3M0        =   0xb2;
sfr     P3M1        =   0xb1;
sfr     P5M0        =   0xca;
sfr     P5M1        =   0xc9;
#define P5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5)   //P5口上拉电阻控制寄存器
#define P3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3)   //P3口上拉电阻控制寄存器
sfr     P_SW2       =   0xba;
sfr P5   = 0xC8;
void main()
{
    P3M0 = 0xff;                                //设置P3.0~P3.7为开漏模式
    P3M1 = 0xff;
    P5M0 = 0xff;                                //设置P3.0~P3.7为开漏模式
    P5M1 = 0xff;
        P_SW2 =0x80;
//        P3PU = 0xfc;
//        P5PU = 0x30;
        P_SW2 =0x00;
    while (1);
}

网友A:
IO口设置开漏或高阻后在悬空状态测得的电压为虚值。

网友B:
表示关注 STC8系列   默认上电后是开漏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