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八位数码管+矩阵键盘密码锁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8-16):
定时中断法实现1ms定时扫描,主程序执行按键识别矩阵键盘接在P0口,八位一体数显的位控由P2口完成经过三极管方向驱动共阳级,P1口通过245驱动段码,在仿真图里面用反相器4069替代三极管驱动

#include<reg51.h>
sbit SPEAK=P3^7;
sbit LED_RED=P3^6;        // 红色LED点亮表示密码错误
sbit LED_GREEN=P3^5;// 绿色LED点亮表示密码正确
bit flag=0;        // 标志位
unsigned char data  buffer[8]={0xBF,0xBF,0xBF,0xBF,0xBF,0xBF,0xBF,0xBF}; //缓存器存放输入的密码,初始"-"
unsigned char data keycode[8]={1,2,3,4,5,6,7,8}; // 原始密码
unsigned char code led[]={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共阳数显段码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延时
        {
         unsigned int k;
         for(k=0;k<i;k++);
        }

// 1毫秒中断,8位一体数显扫描输出显示函数
unsigned char wei=0x01,j=0;
void timer_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P1=0XFF;
           if(buffer[j]==0xBF)P1=0XBF;         // 若显示"-",则直接输出不查表
            else  if(buffer[j]==0xff)P1=0Xff;        // 此处为密码输入时设置的消隐信号
                   else P1=led[buffer[j]];                 // 若显示数字,则根据号码查表
                   P2=~(wei<<j);
                   j++;
                   if(j==8){j=0; wei=0x01;}
        }

//键盘扫描函数 具有返回值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i,temp,m,n;
          bit find=0;
          P0=0x0f;         // 向所有列线输出高电平
          i=P0;
          i&=0x0f; // 屏蔽高四位,取行信号
          if(i!=0x0f)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120);
           i=P0;
           i&=0x0f;
           if(i!=0x0f)
           {
                for(i=0;i<4;i++) //逐列判断
                {
                 P0=~(0x10<<i);         // 列输出低电位,如果有按键按下则对应读入的数据为低电平
                 temp=~P0;
                 temp=temp&0x0f;  // 屏蔽高四位读行值,若有按键按下,则取反后出现高电平
                 if(temp!=0)
                 {
                   m=i;
                  find=1;
                  switch(temp)
                  {
                   case 0x01:n=0;break;
                   case 0x02:n=1;break;
                   case 0x04:n=2;break;
                   case 0x08:n=3;break;
                   default:break;
                  }
                  break;
                 }
                }
           }
          }
          if(find==0)return -1;
          else return(n*4+m);
  }
// 8位密码输入函数
void  key_num()
   {
         unsigned char key,i,m,n=0;
          while(1)         // 此方法可以检测排除非0-9号按键
          {
           key=key_scan();
           if(key==-1)continue;
          else if(key>=0&&key<=9)
                 {
                        for(m=8;m>0;m--)
                        buffer[m]=buffer[m-1];  // 为了达到号码移位输入的效果,采用后一个写入前一个地址的方法
                        buffer[0]=key;        // 新输入的号码永远放在第0个位置
                        P0=0X0F;
                        while(P0!=0X0F);   // 按键弹起检测
                         n++;
                 }

           if(n==8){n=0;break;}
          }

                for(i=0;i<8;i++)                 // 8位密码与原始密码进行比对,完全一致的时候标志位置1
                {
                 if(buffer[i]!=keycode[7-i])  // 此处由于输入密码移位,所以逆取
                 {
                  flag=0;           // 一旦出现密码比对不正确,立刻终止比对,并标志位置0
                  break;
                 }
                         else flag=1;
                }
  }

// 重设密码函数
void key_reset()
{
                   unsigned char key,i,n=0;
                        LED_GREEN=0;   // 红绿均点亮,表示重设密码
                LED_RED=0;
                        while(1)
                         {
                          key=key_scan();
                          if(key==-1)continue;
                          else if(key!=-1)
                          {
                                 if(key>=0&&key<=9)
                                  {
                                  keycode[n]=key;
                                  buffer[n]=0xff;          // 密码输入的时候,显示器消隐
                                   P0=0X0F;         // 键盘重新读入行数据
                                  while(P0!=0x0f);  // 如果行数据未出现低电平,表明按键全部弹起,此处一定要做按键弹起检测,否则多次加载数据
                                  n++;
                          }
                         }
                         if(n==8){n=0;break;}
                    }
                  while(1)
                           {
                              key=key_scan();
                                P0=0X0F;         // 键盘重新读入行数据
                            while(P0!=0x0f);
                                if(key==11)break;           // 11按键按下退出
                           }

                   LED_GREEN=1;   // 红绿均灭,表示重设密码结束,可以输入密码打开密码锁
                       LED_RED=1;
                            for(i=0;i<8;i++)                // 缓存区域数据全部清除,用"-"替代
                                  {
                                   buffer[i]=0xBF;
                                  }
   }

// 输入密码结果函数
unsigned char k=0;
void key_result()          // 密码输入结果显示,正确时蜂鸣器响绿色LED点亮,密码错误,红色LED点亮
        {
          unsigned char key,i;
          if(flag==0)
         {
                           k++;
                   if(k!=3)                         //密码输入未达到三次,可继续输入
                         { LED_RED=0;
                          LED_GREEN=1;
                          delay(50000);
                           for(i=0;i<8;i++)                // 缓存区域数据全部清除,用"-"替代
                          {
                           buffer[i]=0xBF;
                          }
                        }
                                else                            // 密码错误为三次,锁定,11号按键解锁
                                    {
                                         k=0;
                                          while(1)
                                           {
                                              key=key_scan();
                                                P0=0X0F;         // 键盘重新读入行数据
                                            while(P0!=0x0f);
                                                LED_RED=~LED_RED;                //红绿LED闪烁蜂鸣器鸣响报警
                                                LED_GREEN=~LED_GREEN;
                                                 SPEAK=~SPEAK;
                                                delay(1000);
                                                if(key==11)
                                                 {
                                                 LED_GREEN=1;
                                                 LED_RED=1;
                                                 SPEAK=1;
                                                 break;           // 11按键按下退出
                                             }
                                           }
                            for(i=0;i<8;i++)                // 缓存区域数据全部清除,用"-"替代
                                  {
                                   buffer[i]=0xBF;
                                  }
                     }
           }

        else    // 密码输入正确可重置密码或直接退出
         {

           LED_GREEN=0;
           LED_RED=1;
           SPEAK=0;
           delay(50000);
           SPEAK=1;
           k=0;          // 密码错误次数也要清零,否则会出现密码正确但不重设退出后两次密码错误就报警
           flag=0;// 标志位清零
                   for(i=0;i<8;i++)                // 缓存区域数据全部清除,用"-"替代
                  {
                   buffer[i]=0xBF;
                  }

                         while(1)
                         {
                                  key=key_scan();
                                P0=0X0F;         // 键盘重新读入行数据
                            while(P0!=0x0f); // 等待按键弹起
                                          if(key==10) {key_reset();break;}         // 按下10号键,重设密码
                                             else  if(key==11){LED_RED=1;LED_GREEN=1;break;}         // 11号按键按下退出,其他按键无效
                                                    continue;  //此处为了防止其他按键的按下而设置
                  }
                }
  }

void main()
{
                  TMOD=0X01;// 初始化,开启1毫秒定时器中断
                  ET0=1;
                  EA=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TR0=1;
                  LED_RED=1;
                  LED_GREEN=1;
                  SPEAK=1;

        while(1)
        {
                 key_num();
                 key_result();
        }
}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