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如何设置LAMP参数

楼主(2020-08-16):
最近学习proteus8仿真软件,苦于对这个软件的认知太浅薄,有好多不太理解,请大虾们赐教!
问题是;我想把LAMP灯泡的参数改成12V50W,请问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双击元件,改Nominal Voltage即可,至于瓦改不了,毕竟是仿真

网友B:
电压可以改,点击两下元器件,它出现属性框,可以在里面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