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种显示电机堵转的电路

楼主:
电机堵转时,灯泡获得更多电流,并且点亮。电机堵转时,无法转换能量,电流通过电磁铁线圈直接到负极,点亮灯泡。

演示视频:streamja点com/l2rVz(由于平台限制,将“点”替换为“.”方可使用)
阅读拓展与项目推荐:
1.光敏LED灯电路:http://www.51hei.com/bbs/dpj-194325-1.html
2.滴滴声电路(用LED彩灯震荡):http://www.51hei.com/bbs/dpj-194271-1.html
3.晶震里面是什么:http://www.51hei.com/bbs/dpj-194071-1.html
更多项目:http://www.51hei.com/bbs/misc.php?mod=tag&id=9620

网友A(2020-08-17):
电机堵转不堵转,此LED必烧毁无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堵转不堵转,此LED必烧毁无疑!

但是我实验的没烧啊

网友C:
没有限制LED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实验的没烧啊

电压多少?LED工作电流多少?电压低了,LED不亮,电压高于LED点亮电压LED没有限流是否会烧坏?这个是常识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实验的没烧啊

况且,你这个电路原理图也无法检测电机是否堵转!这个你应该明白!电源电路通常的内阻我们都认为很小!堵转产生的电压完全会通过电源电路消耗!电压维持电源电压!所以,你这个电路根本就无法检测到堵转信号!哪里来的实验成功?!

网友A:
这种与基本电路原理相悖的电路还是少秀的好!免得误了初学者

网友A:
我们可以把电源看成一个稳压管与大电容并联的电路。这样大家就可以分析一下楼主的电路是否能够实验成功!LED是否会烧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可以把电源看成一个稳压管与大电容并联的电路。这样大家就可以分析一下楼主的电路是否能够实验成功!LE ...

好吧。可能这个是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可以把电源看成一个稳压管与大电容并联的电路。这样大家就可以分析一下楼主的电路是否能够实验成功!LE ...

我实验的电源只有电池。

网友D(2020-09-25):
楼主是初学者还是爱好者?看思路应该是学过电子理论基础的,不过离实践还挺遥远.

网友E:
非常小儿科,误人子弟!!

网友F(2020-11-11):
我觉得不行。。。。。。。。。。

网友G:
有什么好秀的?不要在此误人子弟

网友H:
应该刚好相反,电机在转动的时候消耗的电流远小于堵转时的电流,所以电机旋转正常时LED会亮,而在堵转的时候电机两端电压很低,LED会熄灭。

网友I:
楼主没有入门电子,建议先学习点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