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与hc05蓝牙模块连接问题

楼主(2020-08-16):
hc05与单片机连接,单片机连接到电脑上。在电脑上得到串口数据输入数据单片机会执行相应的任务,手机也会收到此数据,可是手机输入数据单片机接受不到一个怎么解决。

楼主:
用的stm32板

网友A:
你把rxdtxd接串口试试!检查各项设置是否正确!尤其是串口设置!

网友B:
看看串口线是不是插对

网友C:
像这种问题需要一步步排除,现在你这个问题可能出现的地方有四:
一、hc05模块本身。
二、单片机部分,单片机部分主要是硬件连接和固件驱动。
三、手机连接到电脑部分。
四、手机部分。
感觉问题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是单片机固件。

网友D:
手机上的发送数据类型改成ASII码格式的就可以了,默认的是HEX的,要改一下的

网友E(2021-02-05):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楼主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