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浴室报警器程序+电路图PCB文件(DS18B20,IIC,51,AT24C02,蜂鸣器)

楼主(2020-08-16):
1、氧气浓度采集:本设计采用ZE03-O2(工作电压3.7V-9V DC 温度0-50度 湿度20%-90%RH)氧气浓度传感器,适用于浴室氧气浓度检测,虽内置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度补偿,但程序算法上需将采集数据和输出氧气浓度建立线性关系。
2、信息储存:采用AT24C02(掉电记忆,电可擦除)作为外置EEPROM存储用户设置信息(主要用于存储用户设置时间,报警温度和氧气浓度)。
3、报警部分:当任何一项指标超标时都需要声音报警,不同的指标超标光报警要给用户明确的某项指标超标。
4、浴室模型:本课题是基于浴室,采用CAD对模型进行设计与绘制,模型确定为底面面积为0.64平方米高1米的长方体,长方体内部布满泡沫以此来构建封闭、透气性差和保温性强的环境条件。
5、硬件电路:单片机最小系统板、显示电路、电源与复位电路、报警电路、风机驱动板和氧气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电路设计与调试。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PCB如下:
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lcd.h>
#include <uart.h>
#include <onewire.h>
#include <Ke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24c02.h"
#include "iic.h"
//#include <AT24C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 = P2^5;
sbit LED1 = P2^6;
sbit LED2 = P2^7;
sbit bell = P1^3;
sbit relay = P1^0;
sbit relay1 = P1^1;
uchar tt[3], pp[3], flag = 0, flag1 = 0, K = 0, modes = 0,bai = 0, shi = 0,ge = 0,yqnd = 0;
uchar wendu,wdbj = 38, yqbj = 18, sjbj = 20, wd[3], yq[3], sj[3], kt = 0;
uint num = 0;
void cherh(void);
void time(void);
void bj_cronl(void);

void main(void)
{
        P1M1 = 0x00;
        P1M0 = 0xff;
        relay = 0;
        relay1 = 0;
        bell = 0;
        CH11 = 0;
        delay(1);
        lcdinit();
        delay(10);
        UartInit();
        ES = 1;
        EA = 1;
        while(1)
        {
                time();
                wendu = DS18b20_Convert();
                   write_com(0x93);
                sprintf(tt,"%d",(uint)wendu);
                hzkdis(tt);
                write_com(0x90);
                hzkdis("温度:");
                write_com(0x94);
                hzkdis("度");
                write_com(0x88);
                hzkdis("氧气浓度:");
                write_com(0x98);
                hzkdis("设定时间:");
                if(Uart_RxFlag)
                {
                        write_com(0x8d);
                        sprintf(pp,"%d",(uint)UartRxTab[3]);
                        hzkdis(pp);
                        write_com(0x8e);
                        hzkdis("%");
                        Uart_RxFlag = 0;
                }
                K = Key();
                if (K == 5)
                {
                        K = 0;
                        lcdinit();
                        flag = 1;
                        modes = 0;
                        K = 0;
                        wdbj =         Eeprom_Read(0x01);
                        delay(10);
                        yqbj =         Eeprom_Read(0x02);
                        delay(10);
                        sjbj =         Eeprom_Read(0x03);
                        delay(10);
                        while (flag == 1)
                        {
                                write_com(0x80);
                                hzkdis("用户:A");
                                write_com(0x90);
                                hzkdis("报警温度:   度");
                                write_com(0x94);
                                sprintf(wd,"%d",(uint)wdbj);
                                hzkdis(wd);
                                write_com(0x88);
                                hzkdis("报警氧气:   %");
                                write_com(0x8c);
                                sprintf(yq,"%d",(uint)yqbj);
                                hzkdis(yq);
                                write_com(0x98);
                                hzkdis("报警时间:  min");
                                write_com(0x9c);
                                sprintf(sj,"%d",(uint)sjbj);
                                hzkdis(sj);
                                K = 0;
                                K = Key();
                                if (K == 3)
                                {
                                        modes++;
                                        switch(modes)
                                        {
                                                case 1:
                                                write_com(0x97);
                                                hzkdis("*");
                                                break;
                                                case 2:
                                                write_com(0x8f);
                                                hzkdis("*");
                                                break;
                                                case 3:
                                                write_com(0x9f);
                                                hzkdis("*");
                                                break;
                                        }
                                }
                                if (modes == 4)
                                {
                                        flag = 2;
                                        modes = 0;
                                }
                                if (K == 2)
                                {
                                        switch(modes)
                                        {
                                                case 1:
                                                        wdbj++;
                                                break;
                                                case 2:
                                                        yqbj++;
                                                break;
                                                case 3:
                                                        sjbj++;
                                                break;
                                        }
                                }
                                write_com(0x94);
                                sprintf(wd,"%d",(uint)wdbj);
                                hzkdis(wd);
                                write_com(0x8c);
                                sprintf(yq,"%d",(uint)yqbj);
                                hzkdis(yq);
                                write_com(0x9c);
                                sprintf(sj,"%d",(uint)sjbj);
                                hzkdis(sj);
                                if (K == 1)
                                {
                                        switch(modes)
                                        {
                                                case 1:
                                                        wdbj--;
                                                break;
                                                case 2:
                                                        yqbj--;
                                                break;
                                                case 3:
                                                        sjbj--;
                                                break;
                                        }
                                }
                                write_com(0x94);
                                sprintf(wd,"%d",(uint)wdbj);
                                hzkdis(wd);
                                write_com(0x8c);
                                sprintf(yq,"%d",(uint)yqbj);
                                hzkdis(yq);
                                write_com(0x9c);
                                sprintf(sj,"%d",(uint)sjbj);
                                hzkdis(sj);
                        }
                        Eeprom_Write(0x01,wdbj);
                        delay(100);
                        Eeprom_Write(0x02,yqbj);
                        delay(100);
                        Eeprom_Write(0x03,sjbj);
                        delay(100);
                        lcdinit();
                        wdbj =         Eeprom_Read(0x04);
                        delay(10);
                        yqbj =         Eeprom_Read(0x05);
                        delay(10);
                        sjbj =         Eeprom_Read(0x06);
                        delay(10);
                        while (flag == 2)
                        {
                                write_com(0x80);
                                hzkdis("用户:B");
                                write_com(0x90);
                                hzkdis("报警温度:   度");
                                write_com(0x94);
                                sprintf(wd,"%d",(uint)wdbj);
                                hzkdis(wd);
                                write_com(0x88);
                                hzkdis("报警氧气:   %");
                                write_com(0x8c);
                                sprintf(yq,"%d",(uint)yqbj);
                                hzkdis(yq);
                                write_com(0x98);
                                hzkdis("报警时间:  min");
                                write_com(0x9c);
                                sprintf(sj,"%d",(uint)sjbj);
                                hzkdis(sj);
                                K = 0;
                                K = Key();
                                if (K == 3)
                                {
                                        modes++;
                                        switch(modes)
                                        {
                                                case 1:
                                                write_com(0x97);
                                                hzkdis("*");
                                                break;
                                                case 2:
                                                write_com(0x8f);
                                                hzkdis("*");
                                                break;
                                                case 3:
                                                write_com(0x9f);
                                                hzkdis("*");
                                                break;
                                        }
                                }
                                if (modes == 4)
                                {
                                        flag = 3;
                                        modes = 0;
                                }
                                if (K == 2)
                                {
                                        switch(modes)
                                        {
                                                case 1:
                                                        wdbj++;
                                                break;
                                                case 2:
                                                        yqbj++;
                                                break;
                                                case 3:
                                                        sjbj++;
                                                break;
                                        }
                                }
                                write_com(0x94);
                                sprintf(wd,"%d",(uint)wdbj);
                                hzkdis(wd);
                                write_com(0x8c);
                                sprintf(yq,"%d",(uint)yqbj);
                                hzkdis(yq);
                                write_com(0x9c);
                                sprintf(sj,"%d",(uint)sjbj);
                                hzkdis(sj);
                                if (K == 1)
                                {
                                        switch(modes)
                                        {
                                                case 1:
                                                        wdbj--;
                                                break;
                                                case 2:
                                                        yqbj--;
                                                break;
                                                case 3:
                                                        sjbj--;
                                                break;
                                        }
                                }
                                write_com(0x94);
                                sprintf(wd,"%d",(uint)wdbj);
                                hzkdis(wd);
                                write_com(0x8c);
                                sprintf(yq,"%d",(uint)yqbj);
                                hzkdis(yq);
                                write_com(0x9c);
                                sprintf(sj,"%d",(uint)sjbj);
                                hzkdis(sj);
                        }
                        Eeprom_Write(0x04,wdbj);
                        delay(100);
                        Eeprom_Write(0x05,yqbj);
                        delay(100);
                        Eeprom_Write(0x06,sjbj);
                        delay(100);
                        lcdinit();
                        wdbj =         Eeprom_Read(0x07);
                        delay(10);
                        yqbj =         Eeprom_Read(0x08);
                        delay(10);
                        sjbj =         Eeprom_Read(0x09);
                        delay(10);
                        while (flag == 3)
                        {
                                write_com(0x80);
                                hzkdis("用户:C");
                                write_com(0x90);
                                hzkdis("报警温度:   度");
                                write_com(0x94);
                                sprintf(wd,"%d",(uint)wdbj);
                                hzkdis(wd);
                                write_com(0x88);
                                hzkdis("报警氧气:   %");
                                write_com(0x8c);
                                sprintf(yq,"%d",(uint)yqbj);
                                hzkdis(yq);
                                write_com(0x98);
                                hzkdis("报警时间:  min");
                                write_com(0x9c);
                                sprintf(sj,"%d",(uint)sjbj);
                                hzkdis(sj);
                                K = 0;
                                K = Key();
                                if (K == 3)
                                {
                                        modes++;
                                        switch(modes)
                                        {
                                                case 1:
                                                write_com(0x97);
                                                hzkdis("*");
                                                break;
                                                case 2:
                                                write_com(0x8f);
                                                hzkdis("*");
                                                break;
                                                case 3:
                                                write_com(0x9f);
                                                hzkdis("*");
                                                break;
                                        }
                                }
                                if (modes == 4)
                                {
                                        flag = 0;
                                        modes = 0;
                                }
                                if (K == 2)
                                {
                                        switch(modes)
                                        {
                                                case 1:
                                                        wdbj++;
                                                break;
                                                case 2:
                                                        yqbj++;
                                                break;
                                                case 3:
                                                        sjbj++;
                                                break;
                                        }
                                }
                                write_com(0x94);
                                sprintf(wd,"%d",(uint)wdbj);
                                hzkdis(wd);
                                write_com(0x8c);
                                sprintf(yq,"%d",(uint)yqbj);
                                hzkdis(yq);
                                write_com(0x9c);
                                sprintf(sj,"%d",(uint)sjbj);
                                hzkdis(sj);
                                if (K == 1)
                                {
                                        switch(modes)
                                        {
                                                case 1:
                                                        wdbj--;
                                                break;
                                                case 2:
                                                        yqbj--;
                                                break;
                                                case 3:
                                                        sjbj--;
                                                break;
                                        }
                                }
                                write_com(0x94);
                                sprintf(wd,"%d",(uint)wdbj);
                                hzkdis(wd);
                                write_com(0x8c);
                                sprintf(yq,"%d",(uint)yqbj);
                                hzkdis(yq);
                                write_com(0x9c);
                                sprintf(sj,"%d",(uint)sjbj);
                                hzkdis(sj);
                        }
                        Eeprom_Write(0x07,wdbj);
                        delay(100);
                        Eeprom_Write(0x08,yqbj);
                        delay(100);
                        Eeprom_Write(0x09,sjbj);
                        delay(100);
                        lcdinit();
                }
                if (K == 3)
                {
                        cherh();
                        write_com(0x80);
                        hzkdis("用户:A");
                        wdbj =         Eeprom_Read(0x01);
                        delay(10);
                        yqbj =  Eeprom_Read(0x02);
                        delay(10);
                        sjbj =         Eeprom_Read(0x03);
                        delay(10);
                        write_com(0x9d);
                        sprintf(sj,"%d",(uint)sjbj);
                        hzkdis(sj);
                        write_com(0x9e);
                        hzkdis("min");
                }
                if (K == 2)
                {
                        cherh();
                        write_com(0x80);
                        hzkdis("用户:B");
                        wdbj =         Eeprom_Read(0x04);
                        delay(10);
                        yqbj =  Eeprom_Read(0x05);
                        delay(10);
                        sjbj =         Eeprom_Read(0x06);
                        delay(10);
                        write_com(0x9d);
                        sprintf(sj,"%d",(uint)sjbj);
                        hzkdis(sj);
                        write_com(0x9e);
                        hzkdis("min");
                }
                if (K == 1)
                {
                        cherh();
                        write_com(0x80);
                        hzkdis("用户:C");
                        wdbj =         Eeprom_Read(0x07);
                        delay(10);
                        yqbj =  Eeprom_Read(0x08);
                        delay(10);
                        sjbj =         Eeprom_Read(0x09);
                        delay(10);
                        write_com(0x9d);
                        sprintf(sj,"%d",(uint)sjbj);
                        hzkdis(sj);
                        write_com(0x9e);
                        hzkdis("min");
                }
                bj_cronl();
        }
}

void cherh()
{
        num=0;
        kt=0;
        TMOD=0x01;
        EA=1;
        ET0=1;
        TR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void exter() interrupt 1
{
        kt++;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void time(void)
{
        if(kt==20)
        {
                num++;
                if(num==2000)
                {
                        num=0;
                }
                kt=0;
        }
}

void bj_cronl(void)
{
        if (wendu > wdbj)
        {
                LED = 0;
                relay = 1;
                relay1 = 1;
                bell = 1;
                if (UartRxTab[3]>((uint)yqbj*10))
                {
                        LED1 = 1;
                }
                if (num < ((uint)sjbj*60))
                {
                        LED2 = 1;
                }
        }
        if (UartRxTab[3]<((uint)yqbj*10))
        {
                LED1 = 0;
                relay = 1;
                relay1 = 1;
                bell = 1;
                if (wendu < wdbj)
                {
                        LED = 1;
                }
                if (num < ((uint)sjbj*60))
                {
                        LED2 = 1;
                }
        }
        if (num > ((uint)sjbj*60))
        {
                LED2 = 0;
                relay = 1;
                relay1 = 1;
                bell = 1;
                if (wendu < wdbj)
                {
                        LED = 1;
                }
                if (UartRxTab[3]>((uint)yqbj*10))
                {
                        LED1 = 1;
                }
        }
        if ((num < ((uint)sjbj*60)) && (UartRxTab[3]>((uint)yqbj*10)) && (wendu < wdbj))
        {
                LED = 1;
                LED1 = 1;
                LED2 = 1;
                relay = 0;
                relay1 = 0;
                bell = 0;
        }
}

网友A(2022-05-06):
你们是用哪个软件仿真的呀

网友B(2023-11-12):
引用 网友A:
你们是用哪个软件仿真的呀

Prote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