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倒车雷达设计(超声波,TFT屏)

楼主(2020-08-16):
根据设计4个超声波传感器检测倒车距离并采用TFT屏幕显示,不同距离显示字体颜色改变。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include<font.h>
#include<stdio.h>

sbit TX = P2^1;
sbit RX = P2^0;

unsigned char dspflag;
unsigned char cnt;
unsigned char tflag;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d);
void init_t(void);

void Pulse()
{
        unsigned char i;
        for (i =0 ;i<10;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_nop_();                 //延时,调整发射频率

                TX = ~TX;
        }

}
unsigned int sonic()
{
        unsigned int n;
        RX=1;
        TR1=0;
        TH1=TL1=0;
        Pulse();
        TR1=1;
        TF1=0;
        for(n=0;n<160;n++);                        // 排出相邻干扰
        while( RX ==1 && TF1 == 0 ) ;
        TR1=0;
        if ( TF1 ) {
                n=9999;
        }else{
                n=(TH1<<8)+TL1;
                n=(unsigned int) ( n*0.017);//0.018446);           //   0.017*12/11.0592
        }
        return n;
}

//测试硬件平台:STC12C5A60S2/STC12LE5A60S2
//主频:12MHZ
//单片机IO推挽输出设置定义
#define USE_LANDSCAPE//测试程序横竖屏切换,横屏请开启此宏,竖屏请屏蔽
#define MCU_STC12//如果您使用的单片机不是STC12系列(如STC89C52)请屏蔽此宏定义
#ifdef MCU_STC12
sfr P3M1  = 0xB1;        //P3M1.n,P3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3M0  = 0xB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endif

//---------------------------液晶屏接线说明-------------------------------------//
//接线前请参考液晶屏说明书第10页引脚定义
sbit bl        =P1^5;//接模块BL引脚,背光可以采用IO控制或者PWM控制,也可以直接接到高电平常亮
sbit scl       =P1^0;//接模块CLK引脚,接裸屏Pin9_SCL
sbit sda       =P1^1;//接模块DIN/MOSI引脚,接裸屏Pin8_SDA
sbit rs        =P1^2;//接模块D/C引脚,接裸屏Pin7_A0
sbit cs        =P1^4;//接模块CE引脚,接裸屏Pin12_CS
sbit reset     =P1^3;//接模块RST引脚,接裸屏Pin6_RES
//---------------------------End of液晶屏接线---------------------------------//

//定义常用颜色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GRAY0   0xEF7D
#define GRAY1   0x8410
#define GRAY2   0x4208

void  Contrast_Adjust();

code  typFNT_GBK16 hz16[];

void Output_Pixel(uint x,uint y);

void delay1us(uint x)    //     12.000MHz??
{
          while(x--)                     //     x*1 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delay_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250;j++);
}

//向SPI总线传输一个8位数据
void  SPI_WriteData(u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if(Data&0x80)
                sda=1; //输出数据
                else sda=0;
                scl=0;
                scl=1;
                Data<<=1;
        }
}
//向液晶屏写一个8位指令
void  Lcd_WriteIndex(uchar Data)
{

                cs=0;
                rs=0;
                SPI_WriteData(Data);
                cs=1;
}
//向液晶屏写一个8位数据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0;
                cs=0;
                rs=1;
                SPI_WriteData(Data);
                cs=1;
}
//向液晶屏写一个16位数据
void  LCD_WriteData_16Bit(unsigned int Data)
{
        unsigned char i=0;
        cs=0;
        rs=1;
        SPI_WriteData(Data>>8);         //写入高8位数据
        SPI_WriteData(Data);                         //写入低8位数据
        cs=1;

}

void Reset()
{
    reset=0;
    delay_ms(100);
    reset=1;
    delay_ms(100);
}
//////////////////////////////////////////////////////////////////////////////////////////////
//液晶屏初始化 for S6D02A1
void lcd_initial()
{        Reset();//Reset before LCD Init.

        //LCD Init For 1.44Inch LCD Panel with ST7735R.
        Lcd_WriteIndex(0x11);//Sleep exit
        delay_ms (120);

        //ST7735R Frame Rate
        Lcd_WriteIndex(0xB1);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Index(0xB2);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Index(0xB3);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Index(0xB4); //Column inversion
        Lcd_WriteData(0x07);

        //ST7735R Power Sequence
        Lcd_WriteIndex(0xC0);
        Lcd_WriteData(0xA2);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84);
        Lcd_WriteIndex(0xC1);
        Lcd_WriteData(0xC5);

        Lcd_WriteIndex(0xC2);
        Lcd_WriteData(0x0A);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Index(0xC3);
        Lcd_WriteData(0x8A);
        Lcd_WriteData(0x2A);
        Lcd_WriteIndex(0xC4);
        Lcd_WriteData(0x8A);
        Lcd_WriteData(0xEE);

        Lcd_WriteIndex(0xC5); //VCOM
        Lcd_WriteData(0x0E);

        Lcd_WriteIndex(0x36); //MX, MY, RGB mode
Lcd_WriteData(0xC0);
#ifdef USE_LANDSCAPE
        Lcd_WriteData(0xA8); //竖屏C8 横屏08 A8
#else
        Lcd_WriteData(0xC8); //竖屏C8 横屏08 A8
#endif
        //ST7735R Gamma Sequence
        Lcd_WriteIndex(0xe0);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a);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8);
        Lcd_WriteData(0x2f);
        Lcd_WriteData(0x28);
        Lcd_WriteData(0x20);
        Lcd_WriteData(0x22);
        Lcd_WriteData(0x1f);
        Lcd_WriteData(0x1b);
        Lcd_WriteData(0x23);
        Lcd_WriteData(0x37);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7);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Index(0xe1);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b);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7);
        Lcd_WriteData(0x33);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9);
        Lcd_WriteData(0x2e);
        Lcd_WriteData(0x30);
        Lcd_WriteData(0x30);
        Lcd_WriteData(0x39);
        Lcd_WriteData(0x3f);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7);
        Lcd_WriteData(0x03);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Index(0x2a);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2);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80+2);

        Lcd_WriteIndex(0x2b);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3);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80+3);

        Lcd_WriteIndex(0xF0); //Enable test command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Index(0xF6); //Disable ram power save mode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Index(0x3A); //65k mode
        Lcd_WriteData(0x05);

        Lcd_WriteIndex(0x29);//Display on

}

/*************************************************
函数名:LCD_Set_Region
功能:设置lcd显示区域,在此区域写点数据自动换行
入口参数:xy起点和终点
返回值:无
*************************************************/
void Lcd_SetRegion(unsigned int x_start,unsigned int y_start,unsigned int x_end,unsigned int y_end)
{
#ifdef USE_LANDSCAPE//使用横屏模式
        Lcd_WriteIndex(0x2a);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x_start+2);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x_end+2);

        Lcd_WriteIndex(0x2b);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y_start+1);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y_end+1);

#else//竖屏模式
        Lcd_WriteIndex(0x2a);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x_start+2);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x_end+2);

        Lcd_WriteIndex(0x2b);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y_start+1);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y_end+1);
#endif
        Lcd_WriteIndex(0x2c);
}

void PutPixel(uint x_start,uint y_start,uint color)
{
        Lcd_SetRegion(x_start,y_start,x_start+1,y_start+1);
        LCD_WriteData_16Bit(color);

}

void dsp_single_colour(int color)
{
         uchar i,j;
        Lcd_SetRegion(0,0,128-1,160-1);
         for (i=0;i<160;i++)
            for (j=0;j<128;j++)
                LCD_WriteData_16Bit(color);
}
//采用设置窗口方法填充字库数据,相比Gui_DrawFont_GBK16更快速
void Fast_DrawFont_GBK16(uint x, uint y, uint fc, uint bc, uchar *s)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short k;
        uint HZnum;
        HZnum=sizeof(hz16)/sizeof(typFNT_GBK16);
        while(*s)
        {
                if((*s) >= 128)
                {
                        for (k=0;k<HZnum;k++)
                        {
                          if ((hz16[k].Index[0]==*(s))&&(hz16[k].Index[1]==*(s+1)))
                          {         Lcd_SetRegion(x,y,x+16-1,y+16-1);
                                    for(i=0;i<16*2;i++)
                                    {
                                                for(j=0;j<8;j++)
                                            {
                                                        if(hz16[k].Msk[ i]&(0x80>>j))        LCD_WriteData_16Bit(fc);
                                                        else
                                                        {
                                                        if (fc!=bc) LCD_WriteData_16Bit(bc);
                                                        }
                                                }
                                        }
                                }
                        }
                s+=2;x+=16;
                }

                else
                s+=1;

        }
}
//此方法描绘汉字较慢
void Gui_DrawFont_GBK16(uint x, uint y, uint fc, uint bc, uchar *s)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short k,x0;
        x0=x;

        while(*s)
        {
                if((*s) >= 128)
                {
                        for (k=0;k<hz16_num;k++)
                        {
                          if ((hz16[k].Index[0]==*(s))&&(hz16[k].Index[1]==*(s+1)))
                          {
                                    for(i=0;i<16;i++)
                                    {
                                                for(j=0;j<8;j++)
                                                        {
                                                            if(hz16[k].Msk[i*2]&(0x80>>j))        PutPixel(x+j,y+i,fc);
                                                                else {
                                                                        if (fc!=bc) PutPixel(x+j,y+i,bc);
                                                                }
                                                        }
                                                for(j=0;j<8;j++)
                                                        {
                                                            if(hz16[k].Msk[i*2+1]&(0x80>>j))        PutPixel(x+j+8,y+i,fc);
                                                                else
                                                                {
                                                                        if (fc!=bc) PutPixel(x+j+8,y+i,bc);
                                                                }
                                                        }
                                    }
                                }
                          }
                        s+=2;x+=16;
                }
                else
                s+=1;

        }
}

//显示一个英文字符
void Display_ASCII8X16(uint x0,uint y0,uint fc,uchar *s)
{
        int i,j,k,x,y,xx;

        unsigned char qm;

        long int ulOffset;

        char  ywbuf[32],temp[2];

        for(i = 0; i<strlen((char*)s);i++)
        {
                if(((unsigned char)(*(s+i))) >= 161)
                {
                        temp[0] = *(s+i);
                        temp[1] = '\0';
                        return;
                }

                else
                {
                        qm = *(s+i);

                        ulOffset = (long int)(qm) * 16;

      for (j = 0; j < 16; j ++)
      {
                                ywbuf[j]=Zk_ASCII8X16[ulOffset+j];
      }

      for(y = 0;y < 16;y++)
      {
                for(x=0;x<8;x++)
                {
             k=x % 8;

                                          if(ywbuf[y]&(0x80 >> k))
                                           {
                                                  xx=x0+x+i*8;
                                            PutPixel(xx,y+y0,fc);
                                          }

                                   }
      }

                }
        }
}

void Font_Test(void)
{//中文显示测试全动电子欢迎您因为专业所以注

        Fast_DrawFont_GBK16(16,10,BLUE,YELLOW,        "中文显示测试");
        Fast_DrawFont_GBK16(32,30,RED,WHITE,        "中景园");
        Fast_DrawFont_GBK16(40,50,BLUE,WHITE,        "欢迎您");
        Fast_DrawFont_GBK16(32,70,WHITE,BLUE,         "因为专注");
        Fast_DrawFont_GBK16(32,90,WHITE,BLUE,        "所以专业");

//        delay_ms(1800);
}
void Font_Test2(void)
{//中文显示测试全动电子欢迎您因为专业所以注

        Fast_DrawFont_GBK16(16,0,BLUE,YELLOW,        "基于超声波的");
        Fast_DrawFont_GBK16(32,16,RED,WHITE,        "倒车雷达");
        Fast_DrawFont_GBK16(24,32,BLUE,WHITE,        "设计与制作");
        Fast_DrawFont_GBK16(16*3,48,WHITE,BLACK,        "程玥");
        Fast_DrawFont_GBK16(0,16*5,RED,WHITE,        "距离");
        Display_ASCII8X16(16*2+1,16*5,RED,":");
        Display_ASCII8X16(16*6,16*5,RED,"M");
//        Display_ASCII8X16(10,10,BLACK,"Welcome");
//    Display_ASCII8X16(10,26,BLACK,"Zhongjy");
//    Display_ASCII8X16(10,42,BLACK,"Dots:128*160");
//    Display_ASCII8X16(10,58,BLACK,"IC: ST7735");
//    Display_ASCII8X16(10,74,BLACK,"VA:6 o'clock");
//    Display_ASCII8X16(10,90,BLACK,"I LOVE JIXIE");
//        delay_ms(1800);
}
main()
{
        uint time = 500;
        uchar tt[5] = {0};
        unsigned int k;
  unsigned int cnt;
  init_t();

#ifdef MCU_STC12
        P3M1 &= ~(1<<2),        P3M0 |=  (1<<2);        //P3.2 set as push-pull output mode
        P1M0  = 0x20;
#endif
        bl=0;
        lcd_initial();
        dsp_single_colour(WHITE);
        Font_Test2();

  while(1)
  {

                 cnt = sonic();
//    EA=1;
        for(k=0;k<6000;k++)
        sprintf(tt, "%d", cnt);;

        if(time % 2)
        {

                Fast_DrawFont_GBK16(16*3,16*5,WHITE,RED,"空空空");
                Display_ASCII8X16(16*4,16*5,BLACK,tt);
                //bl = 1;
        }
        else
        {

                Fast_DrawFont_GBK16(16*3,16*5,WHITE,YELLOW,"空空空");
                Display_ASCII8X16(16*4,16*5,BLACK,tt);
        //        bl = 0;
        }
                time++;
        if(time > 5000)
        {
                time = 0;
        }

    delay_ms(3500);

    }
}

void isr_t0(void) interrupt 1
{
  tflag++;
  if(tflag == 16)
  {
        tflag = 0;
        dspflag ++;
        if(dspflag == 3)
          dspflag = 0;
  }
}

void init_t(void)
{
  TMOD = 0x12;         // 超声用定时器1
  TH0 = 0x06;
  TL0 = 0x06;
  ET0 = 1;
  EA = 1;
  TR0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