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气象参数检测程序

楼主(2020-08-16):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define LCD_DB P0
sbit LCD_RS=P2^0;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E=P2^2;
sbit ADCS =P3^4;
sbit ADDI =P3^7;
sbit ADDO =P3^7;
sbit ADCLK =P3^6;
sbit SCK = P2^6;
sbit DATA = P2^7;
sbit h=P1^0;
sbit t=P1^1;
sbit p=P1^2;

#define noACK 0
#define ACK   1
#define STATUS_REG_W 0x06
#define STATUS_REG_R 0x07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define RESET        0x1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temp;
uchar getdata;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int i;
  float f;
} value;

enum {TEMP,HUMI};

void s_transstart(void);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void calc_dht90(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void LCD_disp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void delay_n10us(uint n);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38);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c);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6);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_n10us(1000);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
delay_n10us(10);
LCD_RS=0;
LCD_RW=0;
LCD_E=1;
LCD_DB=dat;
delay_n10us(10);
LCD_E=0;
delay_n10us(10);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delay_n10us(10);
LCD_RS=1;
LCD_RW=0;
LCD_E=1;
LCD_DB=dat;
delay_n10us(10);
LCD_E=0;
delay_n10us(10);
}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uchar address;
  if(y==1)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LCD_write_data(dat);
}

void LCD_disp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uchar address;
  if(y==1)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while(*str!='\0')
  {
    LCD_write_data(*str);
    str++;
  }
}

void delay_n10us(uint n)
{
        uint i;
        for(i=n;i>0;i--)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s_transstart(void)
{
   DATA=1; SCK=0;
   _nop_();
   SCK=1;
   _nop_();
   DATA=0;
   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
   SCK=1;
   _nop_();
   DATA=1;
   _nop_();
   SCK=0;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i;
  DATA=1; SCK=0;
  for(i=0;i<9;i++)
  {
    SCK=1;
    SCK=0;
  }
  s_transstart();
}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error=0;
  for (i=0x80;i>0;i/=2)
  {
    if (i & value) DATA=1;
    else DATA=0;
    SCK=1;
    _nop_();_nop_();_nop_();
    SCK=0;
  }
  DATA=1;
  SCK=1;
  error=DATA;
  _nop_();_nop_();_nop_();
  SCK=0;
  DATA=1;
  return error;
}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val=0;
  DATA=1;
  for (i=0x80;i>0;i/=2)
  { SCK=1;
    if (DATA) val=(val | i);
        _nop_();_nop_();_nop_();
    SCK=0;
  }
  if(ack==1)DATA=0;
  else DATA=1;
  _nop_();_nop_();_nop_();
  SCK=1;
  _nop_();_nop_();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
  DATA=1;
  return val;
}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unsigned error=0;
  unsigned int i;

  s_transstart();
  switch(mode){
    case TEMP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TEMP); break;
    case HUMI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HUMI); break;
    default     : break;
  }
  for (i=0;i<65535;i++) if(DATA==0) break;
  if(DATA) error+=1;
  *(p_value)  =s_read_byte(ACK);
  *(p_value+1)=s_read_byte(ACK);
  *p_checksum =s_read_byte(noACK);
  return error;
}

void calc_dht90(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 const float C1=-4.0;
  const float C2=+0.0405;
  const float C3=-0.0000028;
  const float T1=+0.01;
  const float T2=+0.00008;

  float rh=*p_humidity;
  float t=*p_temperature;
  float rh_lin;
  float rh_true;
  float t_C;

  t_C=t*0.01 - 40;
  rh_lin=C3*rh*rh + C2*rh + C1;
  rh_true=(t_C-25)*(T1+T2*rh)+rh_lin-3;
  if(rh_true>100)rh_true=100;
  if(rh_true<0.1)rh_true=0.1;

  *p_temperature=t_C;
  *p_humidity=rh_true;
}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
    _nop_();
    _nop_();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
    _nop_();
    _nop_();
    ADCLK=1;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
    _nop_();
    _nop_();
    ADCLK=1;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
    ADDI=1;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
    ADCLK=0;
    ADDO=1;
    dat<<=8;
    dat|=ndat;
    return(dat);
}

void main(void)
{
                                value humi_val,temp_val;
                                int vary;
        unsigned char error,checksum;
        unsigned int wendu,shidu;
                                unsigned int temp;
                                float  press;
        LCD_init();
        s_connectionreset();
        LCD_disp_str(0,1,"TE");
                                LCD_disp_str(9,1,"P");
                                LCD_disp_str(4,2,"RH");
        LCD_disp_str(2,1,"TTT.TC");
        LCD_disp_str(6,2,"RRR.R%");
              LCD_disp_str(10,1,"PPP.Pk");
        delay_n10us(2000);
        while(1)
        {
                                                        p=1;
                                                        getdata=Adc0832(0);
                                                        vary=getdata;
                                                        press=((10.0/23.0)*vary)+9.3;
                                                        temp=(int)(press*10);
                                LCD_disp_char(10,1,temp/1000+'0');
              LCD_disp_char(11,1,(temp%1000)/100+'0');
              LCD_disp_char(12,1,(temp%100)/10+'0');
                                LCD_disp_char(14,1,(temp%10)+'0');
                                                        if(getdata<15||getdata>232)
                                                        p=0;
                                            error=0;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 &humi_val.i,&checksum,HUMI);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 &temp_val.i,&checksum,TEMP);
                                                        if(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else
                                                        {
                                                                t=1;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calc_dht90(&humi_val.f,&temp_val.f);
                                                                wendu=10*temp_val.f;
                                                                if(temp_val.f<-10||temp_val.f>30)
                                                                t=0;
                                                                h=1;
                                                                LCD_disp_char(2,1,wendu/1000+'0');
                                                                LCD_disp_char(3,1,(wendu%1000)/100+'0');
                                                                LCD_disp_char(4,1,(wendu%100)/10+'0');
                                                                LCD_disp_char(6,1,(wendu%10)+'0');
                                                                shidu=10*humi_val.f;
                                                                if(humi_val.f<40||humi_val.f>60)
                                                                h=0;
                                                                LCD_disp_char(6,2,shidu/1000+'0');
                                                                LCD_disp_char(7,2,(shidu%1000)/100+'0');
                                                                LCD_disp_char(8,2,(shidu%100)/10+'0');
                                                                LCD_disp_char(10,2,(shidu%10)+'0');
                                                        }
                                                        delay_n10us(8000);
        }
}

网友A(2022-06-22):
你好,你这气象参数测,我能看懂的就只有温度,湿度,气压。还有几个要输没有。而且那三个三极管和led我完全没看懂是什么意思。麻烦讲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