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AD8009搭的峰值检波器在大于100k的时候可以,但低于100k就不行了呢

楼主:
我想测1Hz~100MHz的幅值在10mV~1V的正弦波的有效值。使用真有效值芯片比如AD637等等,都不能达到这个频率要求。所有,我想先搭一个峰值检波电路,然后测峰值,在进行计算有效值。但是用AD8009搭的峰值检波电路,在大于100k时可以,但在小于100k时,就不行了。电路图如下:

仿真:1MHz时

100MHz时

但在1K时就成了20mV,很低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换用其它高增益带宽积的运放,比如OPA2652也是不行。

请问,是什么原因。(那两个电路在附件里面  一个用AD8009,一个OPA2652)如果这样不行的话,那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测1Hz~100MHz,幅度在10mV~1V的正弦波的有效值。
谢谢啦

网友A(2020-08-17):
知道D1、D2是什么用的吗?
其实是达不成目的的,因为D1、D2虽然是同一个型号,但它们的工作点不同(流过的电流)。
此电路只能测峰值,而不能测有效值,且峰值也测不准。

网友B:
用交流档测也是这样子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知道D1、D2是什么用的吗?
其实是达不成目的的,因为D1、D2虽然是同一个型号,但它们的工作点不同(流过的 ...

那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测这么宽频的有效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