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17数控直流稳压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
我想要用LM317实现输出1.5v-20v,步进为0.1v我这样直接加0.1v,对吗?这样能实现1.5v起步吗?我这个仿真加到16.5v加开始加不了,不能到20v,重点是这样加0.1v对吗?还有咋弄到20v.大佬们指点指点!!!

仿真

网友A(2020-08-17):
LM317具有输入电压裕量的限制,以确保规范中的压降。 裕量约为2V。 当输入为20V时,可以预期的输出电压约为18V。因此,应将输入电压至少更改为22V,以获得20V的输出。 以0.1V步进更改输出电压的方法是正确的。 最小输出电压为1.25V x(1 + 200/1000)= 1.5V。 您可以施加0V,0.1V,0.2V,... 18.5V的电压以获得1.5V-20V。

网友B:
将运放+电源提升至+20V试试。

网友C:
首先用电位器测试看是否能符合要求输出,再用电压探针追踪运放输出,DAC0832控制185个值符合控制范围,lm317是可调节3端正电压稳压器,在输出电压范围1.2伏到37伏时能够提供超过1.5安的电流,第二级运放应该接成负反馈比例放大器形式才能输出不同的电压值。

网友C:
另外输入电压只有20,要输出20至少输入要比输出大才能实现输出20

网友D:
类似电路见过几次了,相对复杂,怎么不考虑PWM+NMOS+ADC的方式呢?输出再加上电容滤波,那样可以大电流、高效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首先用电位器测试看是否能符合要求输出,再用电压探针追踪运放输出,DAC0832控制185个值符合控制范围,lm31 ...

没有代码弄,就是不懂R2这里除了给步进0.1v会有别的电压影响LM317输出吗?,问了师傅说LM317也需要一个运放采集输出电压调整LM317工作状态。那就是R2这里会不会接入别的电压。大佬说说看!!!还有就是师傅给出另一种方法如图:他说这个0.15v可以通过单片机来控制DAC输出0.15v,是可以这样吗?这个DAC输出0.15v和DAC的分辨率有啥不一样?

网友F:
运算放大器工作电源只有15伏,怎么能输出15伏以上的电压?必须提高供电电压。

网友C:
所谓三端稳压器,其内部就有了电压比较电路,当负载变化时就能调节输出达到稳压目标,电阻与电位器组成外部电压取样给内部比较电路用的,从而达到调节输出电压及负载变化调节,否则其内部电路就是“白吃”了,既然你所拜的似乎是这样教你,我就不再说了,至少你自己是可以去学三端稳压器件的相关资料,一笑而过。

网友G:
连运放都整出来了,为什么就一定非得用LM317不可呢?运放加一个三极管它不更简单吗?
LM317的ADJ引脚本身就是已经是反馈,再加运放一级反馈,就是反馈中的反馈,计算都是一大堆的了
不一定要这么死板的

网友H:
LM317输入输出有压差,输入要比输出高些,再者运放的电源电压也需要大于20V,像LM358、LM324这些不是轨至轨的。

网友I:
继电器或者数字电位器都很容易解决,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J:
提高输入电压

网友I:
0V,0.1V,0.2V,... 18.5V

网友K(2020-10-09):
这个设计是用单片机代替电阻进行调节,才使得最终的输出电压可以调节。

    317调节输出电压 的原理是,2脚和3脚之间的电压是恒定的1.25伏,给这个恒定的电压之间接入一个电阻以后,2脚对地就得到一个恒定的电流,这个恒定的电流流过你接的调节电阻,就会使2脚的对地电压不断变化。
   就是说,317是通过调节2脚下接的电阻调节2脚的对地电压的,从而调节了输出电压。
   这个单片机控制的系统,是用单片机控制了317的对地电压,从而调节输出电压。
  调节过程是这样的:如果设置了电压3.25伏,那么单片机会输出2伏的指令,然后通过“数模转换”电路DAC0832变化成模拟的2伏,通过运放放大后输出到317的2脚,和2脚叠加后得到3.25伏的输出电压。
  但为什么要选317呢?因为317最低可以输出1.25伏的电压,也就是决定这个系统最终可以输出1.25伏的最低电压(这是理论)。如果选成7805(5伏固定三端稳压集成电路),这个系统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可能最低只能输出5伏的电压了。虽然可以用,但显得可以输出的最低电压就高了很多,实用性就降低了。
     使用单片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数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