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在原理图中的连接方法

楼主(2020-08-16):
原理图中已知变压器各绕组的功能,AD画图请问如何通过规格书找到原理图对应的各连接管脚,谢谢老铁!

网友A:
第二图 的尺寸直接 在 ad上 用十个焊盘按照    脚与脚的 间距是5mm 是5个脚,1---5,与6--10,

平行一边的 尺寸 看不清 你自己 就 可以画图啦

网友B:
给你改了

网友C:
确定PCB及原理图和规格书对应的话,直接打开原理图D+M生成原理图库。打开PCB文件D+P生成PCB库。
再对应的库里查看引脚信息吧。

网友D:
已经标得明明白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