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如何实现定义个位丶十位两个变量,然后通过绑定的按键,实现可以自由左...

楼主(2020-08-17):
如题,我想实现定义两个变量,个位和十位,通过单片机绑定的按键,实现可以左移或右移来选择修改个位或十位的数值,现在没有思路应该如何实现,对啦,我用的stm32单片机,hal库开发的有没有大哥指点一二,让小弟醒悟

楼主:
如图,这是我当前做的流程图,这是我希望实现的方式,但是对于如何实现左右键的功能,还是没有具体的思路,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给个标志位,个位标志位为0x01,十位标志位为0x10。按下确定键后去判断标志位为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标志位,个位标志位为0x01,十位标志位为0x10。按下确定键后去判断标志位为哪个。

感谢回答,请问这个标志位,我应该写在哪个文档里呢?main.c   key.c  key.h 这三个应该是哪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标志位,个位标志位为0x01,十位标志位为0x10。按下确定键后去判断标志位为哪个。

您好,我把我现在写的程序文件上传了,如果您有空的话,想请您帮我看一下我现在写的程序,应该怎么修改,才能如您所说的通过标志位实现左右按钮,感谢!

按键输入实验 修改版上下左右 确定 - 副本.7z

楼主:
最新思路,把频率1000的这个变量,定义成多个变量,然后再集合到一起,但是问题来啦,我应该如何通过定义把这个1000的频率变量分拆成四个变量(个、十、百、千)呢?有思路的大哥请求指导一下,非常安歇

网友B:
q=x/1000
b=x%1000/100
s=x%100/10
g=x%10

网友C(2021-02-26):
我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还没搞定,我是一个按键调节变量变化 N次,有几位数就变化几次,这个键做左右移动,然后在另一个按键中执行switch语句分别对四个位ABCD分别加加,公式是num=a*1000+b*100+c*10+d,变量暂时是一个4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