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V32F100开发板的2.2' TFT屏显示驱动

楼主(2020-08-17):
2.2' TFT屏是一款彩色TFT显示屏,可用于信息显示及图形绘制等。
在合理配置引脚使用的情况下,可驱动TFT显示屏。为此使TFT显示屏与NV32F100建立如下的连接关系:
CS    --- PD1
REST--- PH1
DC    --- P H0
SDI   --- PE0
SCK  --- PE1
为驱动TFT显示屏使相关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为:
#define LCD_CS_High()            GPIO_PinSet(GPIO_PTD1);
#define LCD_CS_Low()            GPIO_PinClear(GPIO_PTD1);
#define LCD_REST_High()         GPIO_PinSet(GPIO_PTH1);
#define LCD_REST_Low()          GPIO_PinClear(GPIO_PTH1);
#define LCD_DC_High()             GPIO_PinSet(GPIO_PTH0);
#define LCD_DC_Low()             GPIO_PinClear(GPIO_PTH0);
#define LCD_SDI_High()            GPIO_PinSet(GPIO_PTE0);
#define LCD_SDI_Low()            GPIO_PinClear(GPIO_PTE0);
#define LCD_SCK_High()           GPIO_PinSet(GPIO_PTE1);
#define LCD_SCK_Low()          GPIO_PinClear(GPIO_PTE1);
相关引脚的配置函数为: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GPIOB, GPIO_PTE0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GPIOB, GPIO_PTE1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GPIOB,GPIO_PTH0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GPIOB, GPIO_PTH1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GPIOA,GPIO_PTD1_MASK, GPIO_PinOutput);
}
进行TFT显示屏初始化的函数为:
void Lcd_Init(void)
{
    LCD_REST_Low();
    delay_ms(20);
    LCD_REST_High();
    delay_ms(20);
    LCD_CS_Low();
    LCD_WR_REG(0xCB);
    LCD_WR_DATA8(0x39);
    LCD_WR_DATA8(0x2C);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34);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REG(0xCF);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C1);
    LCD_WR_DATA8(0X30);
    LCD_WR_REG(0xE8);
    LCD_WR_DATA8(0x85);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78);
    LCD_WR_REG(0xEA);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ED);
    LCD_WR_DATA8(0x64);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12);
    LCD_WR_DATA8(0X81);
    LCD_WR_REG(0xF7);
    LCD_WR_DATA8(0x20);
    LCD_WR_REG(0xC0);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8(0x23);   //VRH[5:0]
    LCD_WR_REG(0xC1);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8(0x10);   //SAP[2:0];BT[3:0]
    LCD_WR_REG(0xC5);     //VCM control
    LCD_WR_DATA8(0x3e);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REG(0xC7);     //VCM control2
    LCD_WR_DATA8(0x86);
    LCD_WR_REG(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LCD_WR_DATA8(0x48);   //C8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8(0x55);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18);
    LCD_WR_REG(0xB6);    //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82);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REG(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REG(0xE0);    //Set Gamma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DATA8(0x31);
    LCD_WR_DATA8(0x2B);
    LCD_WR_DATA8(0x0C);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4E);
    LCD_WR_DATA8(0xF1);
    LCD_WR_DATA8(0x37);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9);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E1);    //Set Gamma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14);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11);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31);
    LCD_WR_DATA8(0xC1);
    LCD_WR_DATA8(0x48);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DATA8(0x0C);
    LCD_WR_DATA8(0x31);
    LCD_WR_DATA8(0x36);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REG(0x11);    //Exit Sleep
    delay_ms(120);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LCD_WR_REG(0x2c);
}

以色彩擦除屏幕的函数为: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
           char VH,VL;
           uint16_t i,j;
           VH=Color>>8;
           VL=Color;
           Address_set(0,0,LCD_W-1,LCD_H-1);
      for(i=0;i<LCD_W;i++)
           {
             for (j=0;j<LCD_H;j++)
               {
              LCD_WR_DATA8(VH);
                             LCD_WR_DATA8(VL);
         }
           }
}

显示字符串的函数为:
void LCD_ShowStringH(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width,uint16_t height,char size,char *p)
{
         char x0=x;
         width+=x;
         height+=y;
         while((*p<='~')&&(*p>=' '))
        {
        if(x>=width){x=x0;y+=size;}
        if(y>=height)break;
        LCD_ShowCharZ(x,y,*p,size,1);
        x-=size/2;
        p++;
        }
}

屏幕显示效果的函数为:
void xianshi(void)
{
         BACK_COLOR=RED;
         POINT_COLOR=WHITE;
         LCD_ShowStringH(240,70,100,16,16,"NV32F100FL64E");
         LCD_ShowStringH(240,100,100,16,16,"2.4'TFT TEST");
         LCD_ShowStringH(240,130,100,16,16,"jinglixixi");
         LCD_ShowStringH(240,160,100,16,16,"2020.8.16");
}

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 (void)
{
    sysinit();
    cpu_identify();
    GPIO_Init(GPIOB, GPIO_PTE7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GPIOB, GPIO_PTE7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Configuration();
         Lcd_Init();
         LCD_Clear(RED);
         xianshi();
       while(1);
}

字符串显示效果

中文显示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国货NV

对呀,支持国货!!!

网友B(2021-08-05):
高手呀,什么板子都会!

网友C(2021-10-19):
NV前2年大推,现在都不见了。。我也搞 到一个开发板,因为爱锁芯片,所以就不玩了,在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