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带上路帖!用电磁阀单片机控制物体翻转的简单模型该怎么做?

楼主(2020-08-17):
大家好,本人自动化专业但还没开始学专业课,单片机也没学过,第一次做小项目,希望大家指点迷津,这个模型就是让物体在两种不同情况下朝不同方向翻转,如果用电磁阀单片机该准备哪些工作?除此之外还有别的简单点的控制装置做这个模型吗?谢谢各位大佬先。

网友A:
翻转为啥用电磁阀啊?

网友B:
电磁阀??来实现物体翻转???恕我愚钝想象不出这是什么情况,还请题主描述更加详细一点。
单说单片机驱动电磁阀,单片机IO口电流肯定带不动电磁阀,需要外加驱动电路。一般情况下电磁阀开关频率不会很高,可以使用继电器。如果开关频率很高,那就用三极管或者mos管。
如果题主说的“翻转”是指类似翻书那样子的,那显然用舵机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转为啥用电磁阀啊?

啊这个 导师稍微讲了一下控制常用的 我想着翻转用电磁吸引那种 目前看好像不对啦  求问前辈该用什么呢?

网友C:
控制物体翻转,可以使用机械原理,电子厂好多小物件的翻转靠振动盘,加上手工打造的轨道实现翻转

网友D:
单片机驱动电磁阀?

是控制油缸还是 控制气缸,基本上左右各一个电磁阀

一。单片机IO驱动三极管连接继电器或者可控硅。
二。直接PLC控制 (里面已经带继电器或可控硅)

网友E:
翻转物体用舵机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