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程器SUP500擦除单片机AT89C51CC01擦除空间问题

楼主(2020-08-17):
编程器擦除单片机内部存储空间时,全部擦除(内部Flash  EEPROM  BOOT ),问题是BOOT里面会不会有出厂时内置的引导程序或引导字什么的,会不会一同擦除?急

网友A:
厂家的软件是用ROM写的,放心擦吧。

网友B:
可以拿一块编程的集成块实验一下就 可以 一切明白,不用吹灰之力。

网友B:
用过几款编程器,好像随便全删除也不能删除   单片机的 boot 吧!

不过内部Flash 能够删除  与 EEPROM  可以选择 删除  或者不删除。

网友C:
一般芯片出厂内置boot引导程序应该擦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