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小车能不能让他在黑色的底,按照白色线走呢?

楼主(2020-08-17):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有虾米不行的理由?

网友B:
可以,寻迹小车是根据红外线在黑色和白色轨道上的吸收程度不同,接收端接收到的信号强度的差异判定的,把单片机程序的条件改一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检测的电压互换一下即可。

网友D:
可以,修改一下代码就可以。循迹小车一般是用红外对管循迹,红外对管的特性就是遇到白纸反射的红外线比黑纸反射的多,利用这个性质通过调节电位器可以使得红外对管遇白纸呈低电平,遇黑纸呈高电平。

网友E:
当然可以,高低电平信号对调一下就可以。

网友F:
当然能,只需要把信号反过来就行了

网友G:
应该不可以,因为它就是靠黑色线吸收红外线,从而达到循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