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c52驱动LCD1602程序(proteus仿真验证通过)

楼主(2020-08-17):
#include<reg52.h>
#include <stdio.h>
    int init();    //声明初始化函数
    int write_com(unsigned char);//声明写命令函数
    int write_date(unsigned char);//声明写数据函数
    int delay(unsigned char);//声明延迟函数
    unsigned char x;
    sbit RS = P1^0;
    sbit RW = P1^1;
    sbit EN = P1^2;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Welcome to the";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MCU learning!";

        void LcdWaitReady()         //判忙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sta;

    P0 = 0xFF;
        RS = 0;
        RW = 1;
           EN = 0;
        EN = 0;
        EN = 1;
        delay(5) ;

//while((P2&0x80));//proteus仿真时将该行注释掉,实际板上运行时去掉注释即可
  EN = 0;
}

int main(void)//主函数
{  char a,b;

    init();
    write_com(0x80);//第一行
         a =sizeof(table); //计算字符串的长度
    for(x=0;x<a;x++)
    {
         write_date(table[x]);
        delay(150);
    }
    write_com(0x80+0x40);//第二行
        b =sizeof(table1); //计算字符串的长度
    for(x=0;x<b;x++)
    {
         write_date(table1[x]);
        delay(150);
    }
    while(1);
    return 0;
}

int init()//初始化函数体
{
    EN = 0;
    write_com(0X38);//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时,整屏右移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
    return 0;
}

int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写命令的函数体
{
   //EN=0;
           LcdWaitReady();
    RS = 0;
    RW = 0;
    P2 = com;
    delay(5);
    EN = 1;
    delay(5);
    EN = 0;
    return 0;
}

int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e)//写数据的函数体
{
    LcdWaitReady();
        RS = 1;
    RW = 0;
    P2 = date;
    delay(5);
    EN = 1;
    delay(5);
    EN = 0;
    return 0;
}

int delay(unsigned char xms)
{
    unsigned char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