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MOS电路做为开关管来控制12v继电器

楼主(2020-08-17):
想用单片机io口控制nmos管做为开关管来控制12v继电器  仿真里面电路是可以使用的 实际搭建电路同样的电路用了10几个mos管只有两个是能用的 一直找不到问题  请前辈们帮忙看看是那块的问题 或者有推荐的电路不

仿真电路

仿真电路

mos管

mos管

网友A:
楼主这个电路图没有明显问题,最好在MOS管G极到地接一个100K左右电阻防止误触发。这种电路对选管没有特别要求,一般漏源极耐压大于20V、电流大于500mA,静态漏源极导通电阻小于1Ω,耗散功率大于300mW的NMOS管都可以使用。

网友B:
场效应管栅极要接泄放电阻到地做保护用

网友B:
继电器线圈要接二极管为感生电压放电,看仿真电路这2个保护措施都没用,不烧你的元件才无道理。

网友B:
不先学习元件的相关知识,那也只能花代价去学了,用最原始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方式学习

网友B:
粗略画,接地电阻10K,二极管肖特基。

网友C:
正常来说,MOS和三极管用法是一样的,按照三机管的接法百分百没问题,但是有一小部分的MOS是FET结构的 脚位可能有区别,你需要看着PDF的资料来处理

网友D:
首先,零件编号不是很清楚,请让我们知道它是什么NMOS。 其次,没有与继电器线圈并联的反激二极管。 第三,没有给出继电器规格,因此不可能评估负载情况。

网友E:
继电器要加一个续流二极管,你去看一下你的接法和别人的有什么不同
NMOS管是可以直接控制12V继电器的,前提你MOS管参数要对得上才行

网友F:
继电器作为电感元件,关断时会产生反向高压,可能会干扰驱动电路的单片机。可以考虑用光耦隔离驱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佬们 问题已经解决 实际电路在sd级加上了二极管  栅极加了电阻 再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