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依旧只能识别0和1吗?

楼主(2020-08-18):
“各种语言只是人和机之间的一种转化工具”,电路只认识0和1.是这样吗?可不可以这样说:归根结底单片机的各引脚(晶体端除外)电位不是1就是0?

网友A:
除了0 1 以外 应该还有一个高阻态

网友B:
就一片89C2051,一直转换标题在问,觉得这样有意思吗?单片机被设计成执行程序的,你不给程序就想让单片机运行,这和装了一台电脑却不装任何软件和操作系统就想使用电脑一样,你却坚持仅凭硬件就能运行,不是来愚弄坛友吗?

网友C:
目前是这样的。

网友D:
是的,高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片89C2051,一直转换标题在问,觉得这样有意思吗?单片机被设计成执行程序的,你不给程序就想让单片机 ...

^_^“愚弄坛友”?我哪有那水平呀?单片机既然认识0和1,为什么就不能用0和1与之对话呢?

网友E:
应该是不同时间的0与1

网友F:
你是正确的,是0和1与之对话,但必须用0和1与之对话的速度是以每秒数百次或每秒数千次运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_^“愚弄坛友”?我哪有那水平呀?单片机既然认识0和1,为什么就不能用0和1与之对话呢?

几个0和1还能你手动输入,几万个呢?不知道你纠结这个的意义何在

网友H:
给你讲,改革开放初期,老一辈计算机研究都是在山洞里面,一排女工去弄那个打孔纸,就是所谓的0,1真的是手输程序!前苏联还弄过3进制计算机,所以说0,1,2,也不是不可能。实际上电脑脑cpu,是由基础晶体管,组成或与非门,存储器,累加器,计算器,叠数量造就了现在的计算机

网友I:
楼主~你的问题我能回答!但你必须先回答我的问题!

50Hz意思是50次/秒,60Hz意思是60次/秒,,假设 50Hz/220V,60Hz/110V,,那么,一个亮着灯灯泡,你能不能用眼睛去算一算到底是50次(50Hz)还是60次(60Hz),然后告诉我说110V还是22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几个0和1还能你手动输入,几万个呢?不知道你纠结这个的意义何在

这是原理,速度提高是另一回事。

网友J:
不去学专业知识舐皮论骨?要知道如今的蛋骗鸡是一块综合体,就像是集成电路已经不是独立的三极管二极管电阻的时代的一孔之见了,集成电路是一个综合体,体现出来的就是运放,要使用运放就得学习运放的专业知识,蛋骗鸡已不仅仅是单独的数字逻辑元件了,是一个能自行读取存储信息解析其信息内容执行操作的元件了,不是靠外部给一个1或0就能运行的,你的思路估计还停留在单个逻辑电路时代,单个逻辑电路自然能执行一个0或1点亮LED,可是要知道如今蛋骗鸡已经不是单独的逻辑电路了的半解不解,蛋骗鸡运行的条件是虾米应当去学去了解,而不是一知半解叶公好龙。

网友K:
不同时段的0/1组成,里面变化蛮多的

网友L:
目前普遍的计数都是二进制的,也就是我们说的0,1;高端的计算机或芯片(还没普及,第一台量子计算机都还没出来多久,没那么快普及的),就是量子计算机,除了0,1外还有个矢量态,计算速度更快。

网友M:
在机器级别,0和1是机器可以理解的唯一语言。 在更高级别上,机器可以识别我们通过编译过程对它们进行编程的所有内容,从而将所有高级语言转换为仅包括0和1的机器语言。

网友N:
好高深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_^“愚弄坛友”?我哪有那水平呀?单片机既然认识0和1,为什么就不能用0和1与之对话呢?

玩单片机的人都知道,编程器和单片机语言是必不可少的,永远也无法绕过去,你却把自己的错误认识当真理,要坛友们帮你验证这条真理,一个、两个帖子被我们驳得无话可说了,又继续开类似的新帖忽悠坛友,这不是愚弄是什么?一个成绩一般的初中生,因为已经学会了ABCD和识别汉字,却嫌学习枯燥难懂,不想继续学习了,认为大学里面的课程也是ABCD和汉字组成的,要求大家帮忙把他弄进清华北大,你觉得这个可能吗?单片机可以用机器码输入并且也只能接受机器码的输入来运行程序,没人说不能用0和1与之对话(偷换概念转换话题没用),但是你不学单片机语言,随意输入的数据,单片机绝对不会按你的期望进行输出的,你永远别指望单片机输入什么输出就会是什么,前面已经一再说了,你继续争辩只会让大家讨厌你,你每遇到一个人就说2+3=9,争辩个不停,你觉得大家会怎样看你对待你?有那份闲心来愚弄坛友,还不如静下心好好学一学单片机,你早就让你的单片机动起来了。

网友C:
事实上,人与电脑的所有对话,都是与01的对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正确的,是0和1与之对话,但必须用0和1与之对话的速度是以每秒数百次或每秒数千次运行

就单片机来说是不是由晶体频率决定?例如8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片89C2051,一直转换标题在问,觉得这样有意思吗?单片机被设计成执行程序的,你不给程序就想让单片机 ...

“仅凭硬件就能运行"?电路不是由硬件运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问题我能回答!但你必须先回答我的问题!

50Hz意思是50次/秒,60Hz意思是60次/秒,,假设 50H ...

人的眼睛反应没那么快而且有视觉暂留。通过分频电路或者计数电路轻而易举识别交流市电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几个0和1还能你手动输入,几万个呢?不知道你纠结这个的意义何在

几个和几万个只是数量上的差别,性质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问题我能回答!但你必须先回答我的问题!

50Hz意思是50次/秒,60Hz意思是60次/秒,,假设 50H ...

^_^,钨丝灯泡可不行,热惯性,LED反应时间可以,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单片机的人都知道,编程器和单片机语言是必不可少的,永远也无法绕过去,你却把自己的错误认识当真理, ...

不知你承认不承认”语言“有很多种?都是人为规定的一种规则,最后还是用0和1与电路对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事实上,人与电脑的所有对话,都是与01的对话。

只不过软件使与电路对话的0和1变得更符合人的习惯了,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问题我能回答!但你必须先回答我的问题!

50Hz意思是50次/秒,60Hz意思是60次/秒,,假设 50H ...

单片机,电脑都是一种工具。工具使人的认知能力的延伸,眼睛跟不上50,60次每秒的速度变化,光敏管可以分辨,计数电路可以跟得上计数,我计数电路侧过电扇的转速,高速电机的转速,,,,,,,,,,,,,

网友O:
楼主是在拿坛友解闷吧。发了那么多帖子还是玩不转你的2051,看来这个N年前的2051已经成了你的心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