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红外接收发射电路,用0038一体化接收头超过一米就会信号传输错误

楼主(2020-08-18):
我这里用的是单片机形成的38KHz的信号,用的是两节1.5v干电池供电,目前使用的是晶闸管控制,接收是HS0038接收头,问题是现在的信号在一米的时候能正常收发,超过一米就会信号传输错误。

楼主:
这是发射管电路图

楼主:
求一个用两节1.5v干电池供电的红外发射电路,传输距离能到3米以上就可以,目前用的是0038红外接收头

网友A:
应该是产生的38khz偏差太多了吧?把参数往上和下分别调整焼入试试

楼主:
上面2306换成s8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