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仿真页面,左边第二个RUN按键问题,第一个是RST

楼主(2020-08-18):
那个run点一下只运行一行,弹出error xx: acess violation at XXXXXXXX :no 'read' permission这种信息,百度过在debug那Dialog DLL修改成DARMSTM.dll与在Parameter添加-pSTM32Fxxxx,依然没用,大佬们,这个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安装不到位呗,重新安装一次,确实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不到位呗,重新安装一次,确实插件

还是没用

楼主:
困住了好几天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了,虽然解决了但不懂缘由,全是瞎搞的,就因为我把Option-Debug下Use Simulator的勾选去掉就可以了,我真的也是醉了。。。只是目前还不懂为啥。。。

网友B:
可能是自学,没有看过比较基础的视频教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困住了好几天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了,虽然解决了但不懂缘由,全是瞎搞的,就因为我把Option-Debug下Use Simula ...

调试分为软件调试和硬件调试,软件调试是在keil模拟软件运行,只走代码,不管单片机和相关外设情况,硬件调试就是通过J_LINK等设备将硬件电路接入电脑,单片机真实的执行情况反馈到软件里。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代码要读取单片机某个地址的数据,但是你没有选择硬件调试,然后代读取空了。
另外也有一些单片机不支持软件调试,例如STM32F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分为软件调试和硬件调试,软件调试是在keil模拟软件运行,只走代码,不管单片机和相关外设情况,硬件 ...

谢谢大佬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