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DS18B20一直失败,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0-08-18):
uint init_DS18B02()//DS18B02初始化
{
uint x;//用于检测DS18B02是否存在,1是并不存在,0是存在
DQ=1;//先将电平拉高
DQ=0;//将电平拉低,要求保持480uS-960uS
delay_us(48);
DQ=1;//释放电平
delay_us(3);
x=DQ;//保持DS18B02是否存在的电平
delay_us(6);  //延时足够长的时间,等待存在脉冲输出完毕
DQ=1;
delay_us(44);
return x;//返回是否存在
}

void write_DS18B02(uchar date)  //DS18B20写一个字节
{
uint i;
for(i=0;i<8;i++)
{
  DQ=1;
  _nop_();
  DQ=0;
  _nop_();
  _nop_();
  DQ=1;
  delay_us(4);
  DQ=date&0x01;
  _nop_();
  _nop_();
  date>>=1;
}
delay_us(1);
}

uchar Read_DS18B02()//从DS18B02读一节数据
{
uint i;
uchar date=0;//读出的一节数据
for(i=0;i<8;i++)
{
  DQ=1;//将电平拉高
  _nop_();//等待1us(一个机器周期)
  DQ=0;//拉低电平
  _nop_();
  _nop_();
  DQ=1;//拉高电平,为输出电平做准备
  date>>=1;
  if(DQ)
  {
   date|=0x80; //如果读到数据是1,将1存入date
  }
  _nop_();
  _nop_(); //延时3us,|两个读时序之间需要2us恢复期
  _nop_();
}
return date;
}
注释可能有错误,被我改了好多次了。

网友A:
论坛里面例程很多

网友B:
只需修改程序中的延时程序,使之符合DS18B20读写时序即可

网友C:
主要问题是时序不当和数据处理不当。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isplay1_Temperature(int temp);
int num1(uchar temp1,uchar temp2);
uint shu10(t);
uint time;

uchar code cdis1[]="Error!!!";
uchar code cdis2[]="Xianzaiwendu:";
uchar code cdis3[]="Temp:XXXX.X*C";
uint code date1[]={0,1,2,3,4,5,6,7,8,9,10,11,12,13,14,15};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sbit DQ=P3^7;

void delay_ms(uchar ms)//毫秒延时
{
        uint x,y;
        for(x=ms;x>0;x--)
                for(y=124;y>0;y--);
}
//大致延时长度如下 T=us×2+5 uS
void delay_us(uchar us)
{
        while(--us);
}

bit busy()        //检测LCD1602忙
{
        bit Bit;
        RS=0;
        RW=1;
        EN=1;
        delay_ms(1);
        Bit=(bit)(P0&0x80);//最高位为忙信号位
        EN=0;
        return Bit;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LCD1602写指令函数
{
        while(busy());
        RS=0;
        RW=0;
        P0=com;
        delay_ms(5);
        EN=1;
        delay_ms(5);
        EN=0;
}
void pos_LCD(uchar pos)//LCD的显示位置
{
        write_com(0x80|pos);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LCD1602写数据函数
{
        while(busy());         //测忙
        RS=1;
        RW=0;
        P0=date;
        delay_ms(5);
        EN=1;
        delay_ms(5);
        EN=0;
}
void init_LCD1602()//LCD1602初始化
{
        EN=0;
        write_com(0X38);//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开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时,整屏右移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
}

bit init_DS18B02()//DS18B02初始化
{
        bit x;//用于检测DS18B02是否存在,1是并不存在,0是存在
        DQ=1;//先将电平拉高
        delay_us(5);
        DQ=0;//将电平拉低,要求保持480uS-960uS
        delay_us(200);
        delay_us(200);
        DQ=1;//释放电平
        delay_us(50);
        x=DQ;//保持DS18B02是否存在的电平
        delay_us(25);//延时足够长的时间,等待存在脉冲输出完毕
        return x;//返回是否存在
}
void write_DS18B02(uchar date)         //DS18B20写一个字节
{
        uint i;
        for(i=8;i>0;i--)
        {
                DQ=0;
                DQ=date&0x01;
                delay_us(25);
                DQ=1;
                date>>=1;
        }
        delay_us(25);
}
uchar Read_DS18B02()//从DS18B02读一节数据
{
        uint i;
        uchar date=0;//读出的一节数据
        for(i=8;i>0;i--)
        {
                DQ=0;//拉低电平
                date>>=1;
                DQ=1;//拉高电平,为输出电平做准备
                if(DQ)
                        date|=0x80;        //如果读到数据是1,将1存入date
                delay_us(25);
        }
        return date;
}
void error()//显示检测不到DS18B02
{
        uint i;
        pos_LCD(0x00);//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for(i=0;i<8;i++)write_date(cdis1[i]);
}
void display_explan1()//第一行的显示
{
        uint i;
        pos_LCD(0x00);//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for(i=0;i<13;i++)write_date(cdis2[i]);
}
void display_explan2()//第二行的显示
{
        uint i;
        pos_LCD(0x40);//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
        for(i=0;i<13;i++)write_date(cdis3[i]);
}
uint display()//读温度
{
        uchar L;
        uint t,H;
        init_DS18B02();//DS18B02初始化
        write_DS18B02(0xCC);//跳过读序号的操作
        write_DS18B02(0x44);//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ms(10);//温度转换需要一点时间
        init_DS18B02();//DS18B02初始化
        write_DS18B02(0xCC);//跳过读序号的操作
        write_DS18B02(0xBE);//读取温度寄存器
        L=Read_DS18B02();
        H=Read_DS18B02();
        t=H<<8|L;
        return(t);
}

void main()
{
        uchar Temp_L,Temp_H;
        uint Temp;
        bit negative=0;
        init_LCD1602();//LCD1602初始化
        if(init_DS18B02()==1)//检测不到DS18B02
                error();//显示检测不到DS18B02
        display_explan1();//第一行的显示
        display_explan2();//第二行的显示

        while(1)
        {
                Temp=display();
                 if(Temp&0x8000)
                {
                        negative=1;
                        Temp=~Temp+1;
                }
                else negative=0;

                Temp_H=Temp>>4;                //分解出整数
                Temp_L=Temp&0x0f;           //分解出小数
                Temp_L=Temp_L*0.625;        //保留一位小数

                write_com(0xc5);
                if(negative==1)
                        write_date('-');
                else
                        write_date('+');
                write_date(Temp_H/100+'0');
                write_date(Temp_H/10%10+'0');
                write_date(Temp_H%10+'0');
                write_date('.');
                write_date(Temp_L+'0');
                write_date(0xdf);
                delay_us(10);
        }
}

网友D:
DS18B20读写时序,在单片机发送复位脉冲低电平保持至少480us释放总线进入接收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需修改程序中的延时程序,使之符合DS18B20读写时序即可

已解决,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问题是时序不当和数据处理不当。

谢谢大佬。

网友A:
大佬们就是厉害,火速解决问题

网友E(2020-09-23):
引用 网友C:
主要问题是时序不当和数据处理不当。

所以你这原理图能显示数据也是奇葩,能不能帮帮我,我发现ds18b20无法转换温度,就是没数据也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