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2.4V电压转化成24V?

楼主(2020-08-18):
如何把2.4V转化成24V

网友A:
买一个DC-DC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B:
dc-dc  Step-Up升压ic

网友C:
用MT3608升压模块,输入电压为2V,输出电压(最大值)28V。

网友D:
从2.4V转化成24V,肯定是升压了,但是这个10倍的升压,转换率损耗是很大的,最好换种方式

网友E:
升压芯片

网友F:
这样转换如果输出只需要几毫安还是可以一试,如果输出电流稍微大一些,损耗太大,效率太低,不如采用其它方法解决24伏的电源。

网友G:
使用升压DC DC转换器。

网友A:
通常高倍率升压都是电流比较小的场合。所以,效率并不是很重要的

网友H:
诚芯微有专业芯片,免费提供样品,可以试试

网友I:
用MT3608升压模块,输入电压为2V,输出电压(最大值)28V。不错!

网友J:
变压器不知道要在输出端绕多少圈

网友K:
可以自己做一个直流升压斩波电路完成升压。或者去买一个升压模块。

网友L:
DC-DC升压模块

网友M(2020-10-09):
买一个升压模块,或者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