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PWM调制呼吸灯的时候,低亮度时会发生抖动,怎么处理

楼主(2020-08-18):
如题,请问一下各位大佬,在呼吸灯慢慢亮起来的时候,在低亮度区,会发生抖动,有没有办法不降低频率且不增加硬件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有人说可以提高PWM的精度,但是我看不懂,有没有大佬能解答一下的?
或者说大佬们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U16 PWMD;//PWM占空比
U8   PWMD_H;//占空比整数
U8   PWMD_L;//占空比余数
U8   PWM_COUNT;//PWM脉冲数
void isr(void) interrupt//PWM中断
{
u8 i;
    if(T8P1IF)
    {
        T8P1IF=0;
        if(++PWM_COUNT>15)
        {
            PWM_COUNT=0;
            PWMD_H= PWMD/16;//求PWM的整数
            PWMD_L=PWMD%16;//求PWM的余数
        }
        i= PWMD_H;
        if( PWMD_L>0)
        {
            i+=1;
            PWMD_L-=1;
        }
         T8P1RL=i;//每次更新占空比
    }

}[b][/b]

看不懂是什么意思,硬件是8位的,他扩展到12位,但是硬件没有的分了,多出来的4位 硬件8位不支持,那他多出来的4位怎么会提高他的精度呢

网友A:
都是这样子的。pwm波总会有抖动的。程序也不好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不懂是什么意思,硬件是8位的,他扩展到12位,但是硬件没有的分了,多出来的4位 硬件8位不支持,那他多 ...

PWM周期大于20ms就会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周期大于20ms就会闪烁。

不是常亮的时候闪烁,是呼吸的时候会有一点抖动,从暗到亮的时候抖动,我现在的频率是22K,1000的精度,如果是4千的精度就不会出现抖动,但是频率就下降了。

网友C:
1KHZ以上的PWM频率,LED灯就不会抖动了,不管是大功率的LED手电还是LED指示灯,都不会抖动,我们这的手电筒统一用的就是1024HZ的PWM频率
你的抖动,要么是程序的问题,要么是电路的问题
C语言我不会,你的程序是不是调节的时候只调节PWMD_L,而PWMD_H没有调节?
正常的是:高电平时间加1,低电平时间就减1,保持PWM频率不变

网友D:
抖动,刚启动的时候是有一些

网友E:
扫描平率问题吧。

网友F:
频率太低,精度不够,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硬件PWM位数不够,就模拟PWM,但是会占用资源。这个没有更好的方法,要么就更换芯片。

网友G:
最好的办法串联电感或并联电容

网友H:
换stm32 ,使用高级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频率太低,精度不够,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硬件PWM位数不够,就模拟PWM,但是会占用资源。这个没有更好的方 ...

现在用软件模拟增加了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KHZ以上的PWM频率,LED灯就不会抖动了,不管是大功率的LED手电还是LED指示灯,都不会抖动,我们这的手电筒统一 ...

这个抖动是精度不够引起的,和芯片也有点关系,现在用软件的方法增加了精度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解决了,这是我增加了一位的精度
void PWM_CH5_LED_huxi(unsigned int PWM5_huxi2_c)
{
        if(LED_Low_P_huxi_f == 0)
        {
                PWMD_HuXi = PWM5_huxi2_c*Light_first_gear<<1;
                TK_Debug_UartPutChar('B');
        }
        if(LED_PWM5_F == 0)
        {
                PWM_COUNT++;                                                                //这个是用来增加精度的
                if(PWM_COUNT >= 2)                                                                //2是扩展了1位的精度,和下面的右移一位对应
        {
            PWM_COUNT = 0;
            PWMD_HuXi   = PWMD_HuXi - PWM5_huxi2_c;
            TK_Debug_UartPutChar('L');
        }
        LED_light_Hz_c = (PWMD_HuXi + PWM_COUNT)>>1;        //必须和扩展位数保持一直

                if(LED_light_Hz_c <= PWM5_huxi2_c)
                {
                        LED_PWM5_F = 1;                                                                //呼吸到最亮调到下面
                        PWMD_HuXi = 0;
                        TK_Debug_UartPutChar('L');
                }
        }
        else
        {
                PWM_COUNT++;
                if(PWM_COUNT >= 2)
        {
            PWM_COUNT = 0;
            PWMD_HuXi   = PWMD_HuXi + PWM5_huxi2_c;
            TK_Debug_UartPutChar('H');
        }
        LED_light_Hz_c = (PWMD_HuXi + PWM_COUNT)>>1;
                if(LED_light_Hz_c >= LED_light_gear*Light_first_gear)
                {
                        LED_PWM5_F = 0;
                        Huxi_end_f = 1;
                }
        }

}

网友I:
抖动是无法避免的,在程序中增加一个延时多少毫秒的指令就可以了,即

网友I:
抖动是无法避免的,在i模块的最后加一个延时多少毫秒/秒/微秒就可以了

网友J:
感谢楼主,这确实很有帮助。 我将使用这方法来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K:
频率快点就不抖了,很简单。

网友L:
亮度高的时候,人眼的视觉暂留效果强,所以感觉不到闪烁,强光手电来一下,眼前能亮半分钟:)。
所以无论怎样,同样软硬件的条件下,暗的肯定比亮的闪烁厉害。

不过楼主也可能说的不是闪烁,而是说亮度升降时出现梯度,不平滑,没实现无级调光,那这是分辨率低造成的。

网友M(2024-11-21):
占空比保持,增加频率

网友K:
看看我写的吧,在实用中的代码。http://www.51hei.com/bbs/dpj-172214-1.html

网友K:
看看我写的吧,实用中的代码。
http://www.51hei.com/bbs/dpj-17221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