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MAX4372使用

楼主(2020-08-18):
英文不太好,使用翻译软件去翻译手册,也看不太懂怎么计算电流。电路图和代码都是网上找到的,我现在对代码里面的俩个数字1.57和0.128不太懂。为啥要这样计算。
然后还有就是那四个if,这又是什么。程序里面使用的是芯片STC12C5A60S2。

电路图

电路图

代码

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主要是项目赶时间,所以想拿来主义。

按你给的参数:5A对应输出的电压是:2V,那么STC5A60S2是10位ADC,对应的数字量是:1024,参考电压是:VCC=5V
那么就有:电流采样:5A=2V,单片机:1024=5V,5A=2V/5V*1024=409.6(数字量),实际上可能409或者410.其它电流就是照着公式去计算就可以了,也可以画一个表格出来就知道怎么计算的了,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学会也就一个小时左右
10位的ADC,它实际上只有1024个数字量,所以,推荐你计算全部采用整型数据,输出的时候加小数点就可以了,不要用像你给参考的那样用浮点型数据
5V就是5000mV,2V就是2000mV,使用5000参与运算的精度要比5.00V的精度高

网友B:
获取电流值,可以直接采集OUT输出端口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获取电流值,可以直接采集OUT输出端口电压

采集out输出电压,但是该怎么换算呢?手册里面写的满量程电流是5A,满量程输出电压为2V。12路采样的话2V对应ad值为4096.那么通过这样来计算输出电压b,然后2V对应5V,然后现在计算出来的电压是bV,再换算一下来得到电流吗

网友A:
用MAX471吧,那个内置了取样电阻
4372的电阻是要自己配的,
至于数字量和电流之间换算,就得你自己去计算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AX471吧,那个内置了取样电阻
4372的电阻是要自己配的,
至于数字量和电流之间换算,就得你自己去计算的 ...

型号已经固定了,没办法。换算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A:
这转换和换算是ADC最基本的运算,如果你连都不知道的话,那以后还怎么走这条路呢?
问别人还不如自己去慢慢学会这个计算方法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转换和换算是ADC最基本的运算,如果你连都不知道的话,那以后还怎么走这条路呢?
问别人还不如自己去慢慢学 ...

实力不够,刚做这一行,其实就是对自己没信心,自己的答案不敢确定。很多时候我写的代码都是要调试后才敢确定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力不够,刚做这一行,其实就是对自己没信心,自己的答案不敢确定。很多时候我写的代码都是要调试后才敢 ...

这是基础,不会也没什么,别人或者是我,都可以给你一个公式,然后你就套入去计算
但你依然还是不会这ADC的计算,下回如果是用到8位或者12位,16位ADC的时候,你还是要问别人
我个人觉得,学单片机就是要自己学好基础,某个技术难点实在是不行了,再去问别人
比如你这个,ADC的相关计算是你要自己会计算的,但如果要求达到最高精度,这就会涉及算法,PCB布线,取样电阻的焊接,这些个方面,就这一块来说,是要有一定经验的,最好是向别人寻求一下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基础,不会也没什么,别人或者是我,都可以给你一个公式,然后你就套入去计算
但你依然还是不会这ADC的 ...

这个知道,主要是项目赶时间,所以想拿来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