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触发模式的选择,一般使用选择哪个模式?

楼主:
逻辑分析仪触发模式的选择,一般使用选择哪个模式?

网友A(2020-08-18):
上面那个代表上升沿触发,下面那个是双边沿触发,这个根据你的触发条件来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代表上升沿触发,下面那个是双边沿触发,这个根据你的触发条件来定

双边沿触发好像没遇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