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G带字库的独立函数,可调用

楼主(2020-08-18):
本人在使用LCD12864时,用到了JLX12864G-086-pc 也就是带字库的LCD12864屏,采用SPI串口方式,根据厂家提供的标准例程,进行了修改,做成了一个可被调用的独立模块,并可对显示的文字进行反白显示,并提供了相应的头文件。
//液晶屏型号:JLX12864G-086-PC-3S
//接口:串行
//中文字库:带中文字库IC:JLX-GB2312,竖置横排
#include "JLX1286486PC.h"

//延时
void lcddelay(int n_ms)
{
        int j,k;
        for(j=0;j<n_ms;j++)
        for(k=0;k<110;k++);
}
//短延时
void lcddelay_us(int n_us)
{
        int j,k;
        for(j=0;j<n_us;j++)
        for(k=0;k<1;k++);
}

//写指令到LCD模块
void transfer_command_lcd(int data1)
{
        char i;
        lcd_cs1=0;
        lcd_rs=0;
        for(i=0;i<8;i++)
   {
                lcd_sclk=0;
                lcddelay_us(10);         //加少量延时
                if(data1&0x80) lcd_sid=1;
                else lcd_sid=0;
                lcd_sclk=1;
                lcddelay_us(10);         //加少量延时
                 data1=data1<<=1;
   }
        lcd_cs1=1;
}

//写数据到LCD模块
void transfer_data_lcd(int data1)
{
        char i;
        lcd_cs1=0;
        lcd_rs=1;
        for(i=0;i<8;i++)
        {
                lcd_sclk=0;
                if(data1&0x80) lcd_sid=1;
                else lcd_sid=0;
                lcd_sclk=1;
                data1=data1<<=1;
        }
        lcd_cs1=1;
}

//LCD模块初始化
void initial_lcd()
{
        lcd_reset=0;                        //低电平复位
        lcddelay(100);
        lcd_reset=1;                            //复位完毕
        lcddelay(100);
        transfer_command_lcd(0xe2);         //软复位
        lcddelay(50);
        transfer_command_lcd(0x2c);  //升压步聚1
        lcddelay(50);
        transfer_command_lcd(0x2e);  //升压步聚2
        lcddelay(50);
        transfer_command_lcd(0x2f);  //升压步聚3
        lcddelay(50);
        transfer_command_lcd(0x23);  //粗调对比度,可设置范围0x20~0x27
        transfer_command_lcd(0x81);  //微调对比度
        transfer_command_lcd(0x28);  //微调对比度的值,可设置范围0x00~0x3f
        transfer_command_lcd(0xa2);  //1/9偏压比(bias)
        transfer_command_lcd(0xc8);  //行扫描顺序:从上到下
        transfer_command_lcd(0xa0);  //列扫描顺序:从左到右
        transfer_command_lcd(0x40);  //起始行:第一行开始
        transfer_command_lcd(0xaf);  //开显示
        lcddelay(50);
}

void lcd_address(uint page,uint column)
{
        column=column-0x01;
        transfer_command_lcd(0xb0+page-1);   //设置页地址,每8行为一页,全屏共64行,被分成8页
        transfer_command_lcd(0x10+(column>>4&0x0f));        //设置列地址的高4位
        transfer_command_lcd(column&0x0f);        //设置列地址的低4位
}

//全屏清屏
void clear_screen()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9;i++)
        {
                transfer_command_lcd(0xb0+i);
                transfer_command_lcd(0x10);
                transfer_command_lcd(0x00);
                for(j=0;j<132;j++)
                {
                          transfer_data_lcd(0x00);
                }
        }
}

//显示128x64点阵图像
void display_128x64(uchar *dp)
{
        uint i,j;

        for(j=0;j<8;j++)
        {
                lcd_address(j+1,1);
                for (i=0;i<128;i++)
                {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
}

//显示16x16点阵图像、汉字、生僻字或16x16点阵的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16x16(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uint i,j;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16;i++)
                {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
}

//显示8x16点阵图像、ASCII, 或8x16点阵的自造字符、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8x16(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uint i,j;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8;i++)
                {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
}

//显示5X8点阵图像、ASCII, 或5x8点阵的自造字符、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5x8(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uint i;
        lcd_address(page,column);
        for (i=0;i<6;i++)
        {
                transfer_data_lcd(*dp);
                dp++;
        }

}

//送指令到晶联讯字库IC
void send_command_to_ROM( uchar datu )
{
        uchar i;
        for(i=0;i<8;i++ )
        {
                Rom_SCK=0;
                lcddelay_us(10);
                if(datu&0x80)Rom_IN = 1;
                else Rom_IN = 0;
                datu = datu<<1;
                  lcddelay_us(10);          //加一个延时
                Rom_SCK=1;
                lcddelay_us(10);
        }
}

//从晶联讯字库IC中取汉字或字符数据(1个字节)
static uchar get_data_from_ROM( )
{
        uchar i;
        uchar ret_data=0;
        for(i=0;i<8;i++)
        {
                Rom_OUT=1;
                Rom_SCK=0;
                lcddelay_us(10);
                ret_data=ret_data<<1;
                if( Rom_OUT )
                        ret_data=ret_data+1;
                else
                        ret_data=ret_data+0;
                Rom_SCK=1;
                lcddelay_us(10);
        }
        return(ret_data);
}

//从指定地址读出数据写到液晶屏指定(page,column)座标中
void get_and_write_16x16(ulong fontaddr,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fb)
{
        uchar i,j,disp_data;
        Rom_CS = 0;
        send_command_to_ROM(0x03);
        send_command_to_ROM((fontaddr&0xff0000)>>16);         //地址的高8位,共24位
        send_command_to_ROM((fontaddr&0xff00)>>8);                 //地址的中8位,共24位
        send_command_to_ROM(fontaddr&0xff);                                 //地址的低8位,共24位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i=0; i<16; i++ )
            {
                        disp_data=get_data_from_ROM();
                  lcddelay_us(4);                   //加了一个延时
       if(fb==1)
                                transfer_data_lcd(~disp_data);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1字节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反白,对数据取反
                    else
                                transfer_data_lcd(disp_data);        //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1字节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
        }
        Rom_CS=1;
}

//从指定地址读出数据写到液晶屏指定(page,column)座标中
void get_and_write_8x16(ulong fontaddr,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fb)
{
        uchar i,j,disp_data;
        Rom_CS = 0;
        send_command_to_ROM(0x03);
        send_command_to_ROM((fontaddr&0xff0000)>>16);         //地址的高8位,共24位
        send_command_to_ROM((fontaddr&0xff00)>>8);                 //地址的中8位,共24位
        send_command_to_ROM(fontaddr&0xff);                                 //地址的低8位,共24位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i=0; i<8; i++ )
            {
                        disp_data=get_data_from_ROM();
                        lcddelay_us(4);                                                                 //加了一个延时
                        if(fb==1)
                                transfer_data_lcd(~disp_data);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1字节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else
                                transfer_data_lcd(disp_data);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1字节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
        }
        Rom_CS=1;
}

//从指定地址读出数据写到液晶屏指定(page,column)座标中
void get_and_write_5x8(ulong fontaddr,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fb)
{
        uchar i,disp_data;
        Rom_CS = 0;
        send_command_to_ROM(0x03);
        send_command_to_ROM((fontaddr&0xff0000)>>16);         //地址的高8位,共24位
        send_command_to_ROM((fontaddr&0xff00)>>8);                 //地址的中8位,共24位
        send_command_to_ROM(fontaddr&0xff);                                 //地址的低8位,共24位
        lcd_address(page,column);
        for(i=0; i<5; i++ )
        {
                disp_data=get_data_from_ROM();
                lcddelay_us(4);                                                                 //加了一个延时
                if(fb==1)
                        transfer_data_lcd(~disp_data);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1字节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else
                transfer_data_lcd(disp_data);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1字节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
                        if(fb==1)
                        {disp_data=0xff;
                                transfer_data_lcd(disp_data);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1字节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
                        Rom_CS=1;
}

//****************************************************************

ulong  fontaddr=0;
void display_GB2312_string(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text,uchar fb)
{
        uchar i= 0;
        while((text[i]>0x00))
        {
                if(((text[i]>=0xb0) &&(text[i]<=0xf7))&&(text[i+1]>=0xa1))
                {
                        //国标简体(GB2312)汉字在晶联讯字库IC中的地址由以下公式来计算:
                        //Address = ((MSB - 0xB0) * 94 + (LSB - 0xA1)+ 846)*32+ BaseAdd;BaseAdd=0
                        //由于担心8位单片机有乘法溢出问题,所以分三部取地址
                        fontaddr = (text[i]- 0xb0)*94;
                        fontaddr += (text[i+1]-0xa1)+846;
                        fontaddr = (ulong)(fontaddr*32);

                        get_and_write_16x16(fontaddr,page,column,fb);         //从指定地址读出数据写到液晶屏指定(page,column)座标中
                        i+=2;
                        column+=16;
                }
                else if(((text[i]>=0xa1) &&(text[i]<=0xa3))&&(text[i+1]>=0xa1))
                {
                        //国标简体(GB2312)15x16点的字符在晶联讯字库IC中的地址由以下公式来计算:
                        //Address = ((MSB - 0xa1) * 94 + (LSB - 0xA1))*32+ BaseAdd;BaseAdd=0
                        //由于担心8位单片机有乘法溢出问题,所以分三部取地址
                        fontaddr = (text[i]- 0xa1)*94;
                        fontaddr += (text[i+1]-0xa1);
                        fontaddr = (ulong)(fontaddr*32);

                        get_and_write_16x16(fontaddr,page,column,fb);         //从指定地址读出数据写到液晶屏指定(page,column)座标中
                        i+=2;
                        column+=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