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带字库的可调用显示函数 可反白显示源程序

楼主(2020-08-18):
本人在使用LCD12864时,用到了JLX12864G-086-pc 也就是带字库的LCD12864屏,采用SPI串口方式,根据厂家提供的标准例程,进行了修改,做成了一个可被调用的独立函数模块,并可对显示的文字进行反白显示,并提供了相应的头文件。
1、将例程提供的P3.0,P3.1,P3.2 接口转换到 P3.4,P3.5,P3.6
2、在调用显示中参数中增加了是否反白显示的参数:0=不反白,1=反白
3、对5X8显示的反白显示,增加了1列显示,消除了字间空白,使字迹更清楚。

#ifndef __JLX1286486PC_H_
#define __JLX1286486PC_H_
/**********************************
JLX12864G-086S-PC 使用SPI串口,通信,带字库,共12脚
1 ROM_IN 字库 IC 接口 SI 串行数据输入
2 ROM_OUT 字库 IC 接口 SO 串行数据输出
3 ROM_SCK 字库 IC 接口 SCLK 串行时钟输入
4 ROM_CS 字库 IC 接口 CS# 片选输入
5 LEDA 背光电源 背光电源正极,同 VDD 电压(5V 或 3.3V)
6 VSS 接地 0V
7 VDD 电路电源 5V,或 3.3V 可选
8 SCLK I/O 串行时钟
9 SDA I/O 串行数据
10 RS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0:指令寄存器(IC 资料上所写为”A0”)
11 RESET 复位 低电平复位,复位完成后,回到高电平,液晶模块开始工作
12 CS 片选 低电平片选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stc8.h>
#include <intrins.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ifndef ulong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endif
/**********************************
PIN口定义
**********************************/
sbit lcd_sclk =P3^6; //示例中 =P3^2;接口定义:lcd_sclk 就是 LCD 的 SCLK
sbit lcd_sid  =P3^5; //示例中 =P3^1;接口定义:lcd_sid 就是 LCD 的 SDA
sbit lcd_rs   =P3^4; //示例中 =P3^0;接口定义:lcd_rs 就是 LCD 的 RS,也叫“CD”
sbit lcd_reset=P1^0; //接口定义:lcd_reset就是LCD的RESET
sbit lcd_cs1  =P1^1; //接口定义:lcd_cs1就是LCD的CS1

sbit Rom_IN =P1^2;   //字库IC接口定义:Rom_IN就是字库IC的SI
sbit Rom_OUT=P1^3;   //字库IC接口定义:Rom_OUT就是字库IC的SO
sbit Rom_SCK=P1^4;   //字库IC接口定义:Rom_SCK就是字库IC的SCK
sbit Rom_CS =P1^5;   //字库IC接口定义Rom_CS就是字库IC的CS#

/**********************************+

函数声明
**********************************/
//延时
void lcddelay(int n_ms);
//短延时
void lcddelay_us(int n_us) ;
//写指令到LCD模块
void transfer_command_lcd(int data1);
//写数据到LCD模块
void transfer_data_lcd(int data1);
//LCD模块初始化
void initial_lcd();
void lcd_address(uint page,uint column);
//全屏清屏
void clear_screen();
//显示128x64点阵图像
void display_128x64(uchar *dp);
//显示16x16点阵图像、汉字、生僻字或16x16点阵的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16x16(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显示8x16点阵图像、ASCII, 或8x16点阵的自造字符、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8x16(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显示5X8点阵图像、ASCII, 或5x8点阵的自造字符、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5x8(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送指令到晶联讯字库IC
void send_command_to_ROM( uchar datu );
//从晶联讯字库IC中取汉字或字符数据(1个字节)
static uchar get_data_from_ROM( );
//从指定地址读出数据写到液晶屏指定(page,column)座标中, uchar fb 指定是否反白显示
void get_and_write_16x16(ulong fontaddr,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fb);
//从指定地址读出数据写到液晶屏指定(page,column)座标中 uchar fb 指定是否反白显示
void get_and_write_8x16(ulong fontaddr,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fb);
//从指定地址读出数据写到液晶屏指定(page,column)座标中 uchar fb 指定是否反白显示
void get_and_write_5x8(ulong fontaddr,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fb) ;
//uchar fb 指定是否反白显示
void display_GB2312_string(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text,uchar fb);
//uchar fb 指定是否反白显示
void display_string_5x8(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text,uchar fb);

#endif

网友A(2021-12-01):
谢谢分享,能显示自定义的变量吗?

网友B(2022-02-06):
滥竽充数,没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