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明一样的Keil程序,显示的却是有警告呢

楼主(2020-08-18):
左为师傅编的。。右面是我写的

网友A:
所有文件路径避免汉字。规范写法要把程序约束在 main 函数内。
#include <reg52.h>

sbit D1=P1^0;

void main()
{
        D1=0;
        while(1);
}

网友B:
不要有中文

网友C:
注意输入法,所有符号都是在英文输入法状态下写的。

网友D:
报错是应该的,main里要有一个死循环,保证程序一直在mian里面,你这样D1=0之后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不报错可能是部分编译,只编译修改的部分,没有检测出来。或者是编译器设置的问题。不用纠结那个了。

网友E:
要注意输入法,不能是中文,一定要英文,不然你用中文输入法打出来的程序是错的。

网友F:
报错中提到的untetminated意为未终止的,加个while(1);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G:
还是同输入法有关系

网友H:
换个版本的试试咯

网友I:
呵呵,我感觉是你师傅是先编译的其它代码,然后才改成这样的代码,但改完后并未重新编译,所以造成了假象。如果他再次编译,应该和你的结果一样的。如果你问我咋看出来的,我会说,你的.C文件的前面有个+号,而你师傅的却没有,但程序里都用了include,那么编译必然有+号,所以说你师傅的没有编译。

网友J:
程序执行缺少while(1);

网友K:
会不会是最后一行应该换一行。什么都不写。

网友L:
老弟跟我一样,C还未入门的,但我知道你这个要加whiIe(1),加在下面就是沙发上那样,表示完成Dl=o,就一直在whiIe(1)这句上等待循环,也可加在上面把D1二0包含在whiLe语句中,表示一直执行D1=O,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的警句,

网友M:
可能是版本不同

网友N:
注意输入法,还有路径不能有中文

网友O:
缺少while(1);

网友P:
感觉要在最后加个while(1);

网友Q:
说明你的比较负责,软件发现你运行完了但是没有调用你定义的函数,解决方法:1.你改一下你软件让它不要提示。2.你在你的函数里面加while再把DA=0;放while里面。3.在你的程序后面加while(1);后面两个的作用就是让程序一直在运行所以没有运行完了还发你还没调用你定义的函数还没被调用到的问题

网友R:
一个小小的警告不必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