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下,烧毁stc单片机管脚的可能性?

楼主(2020-08-19):
这样的,测试pcb时发生的问题,我是stc15w201s单片机   电源2个  输入输出 4个 485 2个,
莫明奇妙的 会发生 除了电源2个角以外,会出现不可逆的管角失效,死机。
因为我的下载口在边缘,手可能会不经意的触碰到,会不会因为带静电然后通过下载口进去芯片,损坏芯片?人没有明显感觉到静电的情况,也会损坏芯片?而且一换芯片就好了。肯定是芯片内部损坏,怎么避免?

网友A:
下载口是规范的u口么。还是排针口。排针口的话可能出现电源正负短接

网友B:
这个时节静电烧坏管脚的可能性很低,,就是冬天,也不会随便摸坏,检查一下其他电路吧

网友B:
还有你的电脑机箱是否接地......换笔记本电脑用电池 看看

网友C:
静电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是你的电路和程序有问题导致的,可以把你的电路发出来分析,同时说明具体烧了哪个口,烧毁前,都做了什么,描述清楚。

另外说明几种可能烧毁的情况:
1. IO口配置成输出模式,输出高电平,但是外面将此IO短接到地上,持续一定时间,会烧毁此IO口。
2. IO口配置成输出模式,输出低电平,但是外面将此IO短接到VCC上,持续一定时间,会烧毁此IO口。
2. 任何时候对一个IO输入一个远大于其工作电压的电压值,且持续一定的时间,也会烧毁它,但人身上的静电一般不会,因为持续时间不够。

网友D:
可能性几乎为0
虽然说是有这个可能性,但几乎为0,单个场效应管是可以用手一摸就击穿了,这个是经过我测试了5PCS的,可以全部击穿,冬天摸一两下就坏了,夏天没有测试过
而STC和别的所有单片机都是一样的:所有的IO都有防静电二极管的,我试过用打火机的电打来打过很多次都没有坏,更不用说手上的静电了
别问我怎么知道这些, 我负责PCB控制板的可靠性测试的
你这个坏了可能是别的原因,比如有用到高于单片机VCC的电压,我试过2.8V工作电压的STC单片机在IO输入5.5V,这个IO就坏了,其它的都正常

楼主:
我问下..jw5026和ST15w201s 挨得这么近 会有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性几乎为0
虽然说是有这个可能性,但几乎为0,单个场效应管是可以用手一摸就击穿了,这个是经过我测试了5 ...

多些.有2点 一点是问下jw5026这种开关降压,对芯片干扰大吗?还有一点..会不是因为jw5026的输出不稳导致芯片损坏?
我本就担心会有干扰,打算在输入部分都加了NMOS与外界隔离,我是D脚给IO,G脚给5V,S到底座,与GND通断获取信号,来做隔离.这样能做到IO口的隔离是不是没作用?

网友E:
你买的料是不是正规厂商的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问下..jw5026和ST15w201s 挨得这么近 会有干扰吗?

jw5026和ST15w201s 挨得近,可能通过手触摸把高电压传导到单片机引脚导致损坏。一般在路芯片有外围电路存在不易被静电击穿。

网友G:
必须检查电路板附近是否有静电荷的潜在风险,如果发现可能,请采取措施进行纠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问下..jw5026和ST15w201s 挨得这么近 会有干扰吗?

极大的可能性 是DC-DC电路设计问题,,上电瞬间输出端电压超6V,然后就坏了,,上示波器自己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问下..jw5026和ST15w201s 挨得这么近 会有干扰吗?

靠得太近了,你那100K电阻几乎是要碰到一起了,很有可能是像10楼说的那样,高电压通过手的接触连接到了单片机上
高频和高压电路尽量远离单片机

网友H:
刚买了一块STC15W408AS核心板,有一次不小心+5v和gnd接反了,改过来后p10口的测试灯仍然正常闪亮。感觉单片机挺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必须检查电路板附近是否有静电荷的潜在风险,如果发现可能,请采取措施进行纠正。

我怀疑也是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大的可能性 是DC-DC电路设计问题,,上电瞬间输出端电压超6V,然后就坏了,,上示波器自己测

我也这么认为,但是手头没示波器。之前用7805 一点问题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靠得太近了,你那100K电阻几乎是要碰到一起了,很有可能是像10楼说的那样,高电压通过手的接触连接到了单片 ...

pcb背面朝上,原件都朝下的,应该不会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买了一块STC15W408AS核心板,有一次不小心+5v和gnd接反了,改过来后p10口的测试灯仍然正常闪亮。感觉单片 ...

这个。要看。。。。

网友D:
1:首先,排除静电,如果要防静电,就那就得在每个IO和电源加ESD静电二极管,但这在单片机已经集成了的,没有必要
2:高电压和高频率电路要和MCU分开,距离越远越好,这跟在不在一个层是没有关系的
3:原理图上传给网友一起讨论,这样效率会高一些

网友I:
单片机反着插

网友J:
操作时候记得洗手,衣服选择纯棉多一点,天然纤维

网友J:
芯片损坏一般会由供电电压,芯片加密,编程高压等因素引起

网友K:
正常使用没试过坏的,试过有一片新的焊接上去测试不工作,可能是我的老铁没有接地的原因吧。试过用STC 3.3V的单片机,3.7V的电池供电,满电4.2V,几个小时也没坏。

网友L:
不单STC会烧毁,其它的单片机也会,ATMEL,DS4000都会,而且都是51的。不知道是不是51引脚的设计导致的……

网友M:
静电损毁可能性很小很小,只要超压,超流会导致引脚损坏。防止静电你可以先做除静电,jiu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单STC会烧毁,其它的单片机也会,ATMEL,DS4000都会,而且都是51的。不知道是不是51引脚的设计导致的……

单片机不是买管脚做了防静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操作时候记得洗手,衣服选择纯棉多一点,天然纤维

是的,现在我一上班就洗手,还有一个问题很奇葩,单片机管脚,我手去摸没事,拿着镊子,用镊子的尖碰一下管脚,居然这个 单片机认为这个角低电平了,纳闷。

网友N:
用带有卡扣的端子,电源板表面涂层防静电胶水

网友O:
最好戴一个防静电环,如果没有,测试前洗个手也可以抵挡一阵子

网友P:
jw5026  适合LED,没必要折腾单片机,可能电源问题使单片机坏了,

静电坏单片机机率挺少的.

感觉单片机正常用7805,或1117 3.3v稳压芯片

网友Q(2020-10-09):
个人建议多准备几个芯片,不要影响你的测试

网友R:
这种可能性很小

网友S:
以前搞单片机的时候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很容易坏

网友T:
这个可能性不大

网友U:
Stc15w201s 工作電壓5.5-2.4伏穩壓之前使用5V-5.5V 再用低壓差的穩壓元件穩壓至3.3V使用就算穩壓打穿也不怕

网友V:
我试过同类的问题,单片机板子有一组电压,蛮高的,我没断电进行下载。手可能碰到哪个引脚,把单片机烧了。

网友W:
IO加电容和稳压管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