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接收问题!求教

楼主:
代码附上:
/*******************************************************************************
* 函 数 名         : USART1_IRQHandler
* 函数功能                   : USART1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u16 Recive_data[10];
u16 rxLength;
u16 f;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8 r;
        u16 rxLength=0;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for(f=0;f<7;f++){
                                                Recive_data[rxLength]=USART_ReceiveData(USART1);//(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USART_SendData(USART1,Recive_data[rxLength]);
//
                                                if(Recive_data[rxLength]=='\n'){
                                                                break;}
                                                else
                                                {
                                                                        rxLength++;
//                                                                printf("%d",rxLength);
                                                }

                                                printf("%d",rxLength);
//
                        }

                                if(Recive_data[0]=='A')
                                {
                                                printf("正常!\n");
                                }
                                if(Recive_data[1]=='T')
                                {
                                                printf("很正常!\n");
                                }
                                if(Recive_data[0]=='A' && Recive_data[1]=='T')
                                {
                                                printf("请继续!\n");
                                }
                                if(Recive_data[0]=='A' && Recive_data[1]=='T'&& Recive_data[2]=='+')
                                {
                                                printf("非常正常!\n");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

想着串口发送AT指令,然后STM32控制相应元件实现对应功能

但是串口助手上明显不对啊

网友A(2020-08-19):
不要在中断中执行长时间运行的任务,否则会丢中断。例如printf,例如发送完成判断: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SET);,这些都不能放到中断中。

网友B:
尽量不要在中断里面执行太多识别、算法等程序,采用一个接收buf,拿到main的while循环里面去做,就好很多了

网友B:
尽量不要放在中断里去做这些识别操作

网友C:
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做最少的事情,设置个标准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