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单片机的一行代码不理解

楼主(2020-08-19):
接手了人家一个程序,单片机是MSP430的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不知何意,有路过的朋友可以解释一下吗?
PMMCTL0 |= PMMPW +PMMSWBOR;
这句话主要作用是什么呢,板子是430的在IAR环境下编译。

网友A:
虽然我没玩过MSP430,但我知道这句话是说,将PMMCTL0寄存器的PMMPW和PMMSWBOR对应的位置1,也就是开启这两个功能,具体功能解释,看一下寄存器手册里有关PMMCTL0寄存器的这两个位的描述即可。

网友B:
看样子是俩个宏相加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没玩过MSP430,但我知道这句话是说,将PMMCTL0寄存器的PMMPW和PMMSWBOR对应的位置1,也就是开启这两 ...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俩个宏相加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