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控制原理是什么?

楼主:
在网上看到这款0-5V控制电源 它是什么原理 求大神讲讲

网友A(2020-08-19):
这个也是微调吧?

网友B:
这个是开关电源,通过PWM实现对输出电压的调整,网上关于开关电源的资料很多

网友C:
里面有一个TL431作反馈,调节TL431的输出电压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微调吧?

0-5V电压调节

网友E:
首先,此电源包含一个使用整流器的AC-DC转换器,其次,调节整流器的输出DC电压以获得高精度的可调DC电压。

网友F:
这个是开关电源,通过PWM实现对输出电压(0-5V)的调整,输出电压精度微调电位器是调整输出电压的精度(例如想得到精准的5V,有可能输出为5V多,就可以用调整精度微调电位器了,使之达到5V),不是调整0-5V电压的。

网友D:
感谢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感谢各位大佬指点

0-5V电压调节简单,可以用,电位器,7805,电阻,二极管或者LM317,扫一下线路图都是。

网友G:
一般用7805驱动大功率三极管,这样电流够大的。

另外用TL431作反馈,调节TL431的输出电压,电路完全不一样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