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电路控制不了直流电机

楼主:
问题:在IN1输入正2.5v电压,在IN2输入低电平0,在out1--out2和电机之间,串入电流表,当电机卡住时候的堵转电流只有0.42A .正反向都一样,想提到1.5A.芯片资料显示,这颗芯片最大能到3.5A. 问题在哪?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20-08-20):
正常情况下,H桥的输出电流由电动机电压VM和负载电阻确定。 必须检查电机规格是否允许1.5A电流。 同样,峰值电流已经由Vref和Rs定义,I = 2V / 0.2 ohm / 10 = 1A。 因此,最大电流为1A,不能驱动超过1A的电流。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  把I=2V/0.2ohm/10=1A 参数换成: I=4v/0.2ohm/10=2A   ;这两种参数,在电机的串联电路里的电流都是0.42A. 把67H450芯片单独加上24V电源,撤掉单片机,用人工触发通断,电机电流不变,还是0.42A.芯片的损耗这么大吗?请指导

网友C:
问题在这,你的电机一个线圈电阻太大,电阻约60欧,要想3.5a电阻应该5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