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可以指示连接状态的无线芯片

楼主(2020-08-19):
要做一个类似防丢卡设计,芯片之间可以无线连接,连接断开后 芯片的状态引脚 电平反转。最好不要推荐蓝牙,感觉大材小用,而且贵(之前用的汇承的蓝牙)。最好不涉及单片机软件,电路简洁成本低。
1. 功耗要低
2. 电路简单
3. 价格便宜

功能只有一个:可以互相无线连接 并指示 连接状态。

网友A:
这样的射频芯片很少,你这种功能肯定要带个控制类的MCU才行,一般的射频芯片基本没这功能。我觉得用个射频芯片(nrf24l01)+低成本的MCU(8-12pin)也不错

网友B:
很简单,用接收2272,发射2260搞定。

满足:功耗低,电路简单,价格便宜

可以互相无线连接, 并用LED发光管指示出来的 连接状态,

比如亮 代表  连接,  LED灭代表 非连接,也可以反过来应用,也可以用声音提示.

网友C:
1527+成品无线接收解码模块,这样的成本和体积都可以接收

网友C:
另外,楼主要说清楚是单向联系还是双向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楼主要说清楚是单向联系还是双向联系。

就只有 连接、断开 两种状态,一对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用接收2272,发射2260搞定。

满足:功耗低,电路简单,价格便宜

这种芯片是得 编码芯片一直是发射状态 接收端接收到数据才会有  连接状态指示吗?

网友B:
1527+单片机  双向麻烦
有不符合题意

网友B:
用8266与手机 完全搞定
成本低于十块

够满足了吗?

网友B:
采用了没有?